警示贴,虚焊的危险。。。。。

楼主(2011-05-08):
总以为自己焊接功夫还过得去,虚焊应该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结果。。。。。。。。。爽炸

3D模式低空通场,突然电机停了

3D模式低空通场,突然电机停了

炸鸡发现线断

炸鸡发现线断

看头罩内洒出来的焊锡,就明白了

看头罩内洒出来的焊锡,就明白了

楼主:
沙发不留给中山兄

网友:
占楼。不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应该是温度高把焊锡花了吧

楼主:
发几张活动图片

最郁闷的就是那狗的主人了,怕窝拉,检查结果K牌120A电调故障

网友:
意外,意料之外。

网友:
赶在中山哥来之前顶一下

网友:
今天下午 飞 热死了。。。

网友:
中山之前。

网友:
真巧。。。今天我的500的A123电池,也是烧熔掉输出线的锡,在5米左右失去动力,好在我能稳的住,机子稍微冲击了一下地面降落了,没有损失!

网友:
比有一个人早

网友A:
插头质量问题 ,接触不良发热,温度很高时熔化焊锡,换个好点的插头和座吧

网友:
高速旁,风景优美,好场地

网友B:
不要说 你500级 还用 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 你500级 还用 T插。。
这也让你看到了,准备换掉了

网友:
确实危险,要提防!

网友:
搂住我今天也是..焊接头的锡 直接融化了..
可惜我没炸鸡.哈哈..

网友:
电烙铁都还没学会用的飘过。。

网友:
 估计是连续飞了几块电池造成,热天飞一块电池休息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质量问题 ,接触不良发热,温度很高时熔化焊锡,换个好点的插头和座吧
没错,兄弟你说到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