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电磁炮(coil ×)控制电路研究

楼主(2011-05-08):
想给坦克装上电磁炮(线圈炮)可是不知道怎么用遥控控制电路的充放电,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电路方面的问题。下面提供一种安全可靠的电磁炮电路。电池部分可以是蓄电池,也可以是升压电路(车载电源充电器反着来就是生涯电路,便宜,或者用照相机闪光灯电路)。升压电路在此我就不做介绍了。开关用到了可控硅这种“固态开关”来控制电路的发射,由于使用了弱电控制强电,因此这里的开关不用担心电压高时产生巨大的电火花烧毁触点,通过切换开关来控制电池对电容充电或电容对线圈放电,形成一个最简单的电磁炮实验。线圈上并联的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线圈通电/断电的瞬间产生的高压逆流击穿电路损坏零件,起到保护的作用。现在最关键的是我如何用遥控来控制这个双向开关。请各位大虾指点下小弟。

红框部分是开关,怎么用遥控控制

红框部分是开关,怎么用遥控控制

楼主:
coilg u n竟然被xx掉了

网友A:
舵机就可以,舵机臂拉或者推一个触点开关,双位的。电磁炮用的电容可不能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里面密密麻麻的排着30多个电容

网友B:
实现很有难度吧。

网友C:
还是比较喜欢磁轨炮

网友D:
这个事情兰大侠不是干过嘛。。。他的铁皮豹2

网友:
最简单就是舵机

网友E:
小一点的话可以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之类的,考虑要跟高电压隔离的话用继电器,对开关速度要求高的用变压器隔离,具体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就可以,舵机臂拉或者推一个触点开关,双位的。电磁炮用的电容可不能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里面密密麻麻的排着30多个电容

你看的那个视频里的电磁炮太大了,当然威力也大,坦克装不了太多,小日本做过一个不错的电磁炮坦克,四级加速,那才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很有难度吧。

实现上没有难度,很简单。主要是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一点的话可以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之类的,考虑要跟高电压隔离的话用继电器,对开关速度要求高的用变压器隔离,具体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

可控硅已经使电路很安全了,问题是现在不是手动而是用遥控怎么控制这个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bank,我就是不知道舵机使用上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推到触点的时候,舵机受阻挡的那会儿不会舵机烧掉吧,被限位了啊。没有接触过舵机,能讲讲具体舵机的使用吗。我就是准备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情兰大侠不是干过嘛。。。他的铁皮豹2

兰大侠的豹子是个经典啊,等回头做个大功率的反坦克炮,干掉他,像坦克世界里一样,哈哈哈,直接击穿,让他打不穿我得装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比较喜欢磁轨炮

轨道炮的烧蚀现象太严重。。。小型化太难

网友:
买个拉烟点火器

网友C:
对舵机肯定不好的哈。但是弹性链接也是很常见的东西啊,车的刹车,,履带类的转向离合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舵机肯定不好的哈。但是弹性链接也是很常见的东西啊,车的刹车,,履带类的转向离合什么的

什么是弹性链接啊,不懂

网友G:
LZ这图很眼熟呵呵。这图是个简化图,实际上只照着图上做,出不来效果。
坦克的上电池的电压一般也就7-12v这样。如果是坦克用,你还需要升压电路,相关的保护电路等。日本模型坦克那个4级加速的是330v的电压。用多少电压和容量的电容,配合的线圈,都需要反复试验才能成功的。
可控硅,还需要考虑关断方案。日本模型坦克用的IGBT,并非可控硅。控制上更为复杂。
其他细节不一一说明。要出效果,远非LZ那个图那么简单。多学习,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图很眼熟呵呵。这图是个简化图,实际上只照着图上做,出不来效果。
坦克的上电池的电压一般也就7-12v这样。如果是坦克用,你还需要升压电路,相关的保护电路等。日本模型坦克那个4级加速的是330v的电压。用多少 ...

我只需要做一级加速,升压电路和可控硅同时还包括电容这些一个照相机闪光灯的电路板(25-35元)上全都集成了,单节18650电池供电,2秒升到280v,4秒330v,只需要舵机控制电路的闭合就行了,够简单吧,全面普及电磁坦克炮实际上估计也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图是科创论坛上的图,电武板块上的拿来借用一下

网友H:
原来楼主也是混科创的

电磁炮 找兰侠

电磁炮 找兰侠

电磁炮 找兰侠
【纯属广告

网友I:
试验---量产---装备魔友---干掉兰侠的豹2。呵呵。量产了别忘了告诉我链接,我要拍个干小日本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楼主也是混科创的

电磁炮 找兰侠

电磁炮 找兰侠

电磁炮 找兰侠
【纯属广告
哈哈哈哈哈,我是科创隐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验---量产---装备魔友---干掉兰侠的豹2。呵呵。量产了别忘了告诉我链接,我要拍个干小日本去~~~
必须的,我一朋友就准备研究批量制作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做一级加速,升压电路和可控硅同时还包括电容这些一个照相机闪光灯的电路板(25-35元)上全都集成了,单节18650电池供电,2秒升到280v,4秒330v,只需要舵机控制电路的闭合就行了,够简单吧,全面普及电磁 ...

足够简单,不过光靠一个闪光灯电路板上的电容。恐怕打易拉罐,凹坑都不会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足够简单,不过光靠一个闪光灯电路板上的电容。恐怕打易拉罐,凹坑都不会留下。

兰侠的不也330v嘛,嘿嘿先做个实验的,回头在加大威力

网友:
内容好久没来,邪恶的我现身!原来有不少淫对电磁炮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兰侠你是怎么控制充放电的啊?

网友:
内容俺电磁炮有防过充电路!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兰侠给俺个具体的电路和配置吧,怎么用遥控控制的充放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bank,我就是不知道舵机使用上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推到触点的时候,舵机受阻挡的那会儿不会舵机烧掉吧,被限位了啊。没有接触过舵机,能讲讲具体舵机的使用吗。我就是准备用舵机

不会呀,如果担心这个,你可以在中间加个泡沫之类的东西做个垫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bank上将!

网友(2012-01-24):
楼主,现在我的电磁炮也困扰在加装遥控上了,不知道你的搞成了没有?给个qq号能聊一下吗?

网友:
弄出来邪恶下啊!

网友:
都上大炮了羡慕

都上大炮了羡慕

网友:
对电路一窍不通 一无所知 一问三不知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