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60cm 竞速机 adrenaline rush

楼主(2011-05-08):
此机虽小 (60cm 翼展),但飞起来霸气外露,不折不扣的竞速机 (>100公里/小时)。如果各位看官有1.0以上的视力,不妨制作一架,绝对刺激。我做了3架,1号,2号因为马力不够,均在大风天失速坠毁。3号机换装了hacker 的12mm 马达。师爷不太会喷漆,所以涂装很菜。

制作时的注意
1.马达的位置
2.机翼上反角度
3.翼型的打磨

3号机配置,能爽飞4分钟

hacker 10E-36L 电机
2 x 9g 舵机
3s 460mAh turnigy nano-tech lipo
10A 电调
3x2 寸 GWS 浆
GWS 12mm 涵道电机用散热片

图纸在下面链接里最下面。我上传不了。
http://www.stevensaero.com/StevensAero-Adrenaline-Rush-Electric-RC-Airplane-Micro-Pylon-Hotliner-SA-SKIT-MINIHL-p-16631.html

Adrenaline 03 flight ~100 - 120 km/h

网友:
好歹做个整流吧?这外观实在没有说服力

网友:
这个也太土炮了吧。

网友:
看过飞行视频,挺过瘾的

楼主:
看看其它人做的,各有不同。因为制作简单,所以才可以做各种改造,涂装,坏了也不心痛,因为两天就可以做一架。

网友:
 虽然小 但是很暴力哟

网友:
不错,开拓思维。看得心里痒痒的!

网友:
这个翼型用AG04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ne is more like AG03 with flat bottom

网友:
我比较好奇一根碳管为机身的机翼有哪些可以固定的方法值得借鉴,求底部细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碳管打磨后直接上5分钟环氧树脂,左右各加两条木边,干透后就可以粘上魔术贴固定电调,接收,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啦。环氧树脂没用过可惜。有机会试试环氧树脂

网友:
可惜国内没出售的 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在一楼的链接里,PDF文件,主翼用5mm厚度左右的轻木,垂尾,平尾用3mm厚度左右的轻木切割打磨成型就可以了。碳管用5mm直径,43.5cm长的。机翼用美工刀都可以切割出来,然后用砂纸打磨就好了。

网友:
视频第39秒%……

网友:
太快了 不适合新手

网友:
LZ请问下这个电机去哪里弄?

楼主:
我是直接从美国网上订的。Hacker的E10电机国内不知到哪里能买到,不过都是中 国制造。如果用类似的,我以前用过Feigao (飞高)的1230电机,貌似国内还有一个叫abl-rb1230的电机,但也不知到哪里能买到。

网友:
眼神不好还真不能飞。。。

网友D:
视频看的眼睛发酸.........好小啊...

网友D:
如果砸机了都不一定知道飞机在哪里.....

网友D:
顺便问下LZ QQ 一起探讨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

网友E:
别光看外观要看性能,飞这么快还能作协翻滚动作,很棒!很暴力!

网友:
太快了会飞不见了

网友F:
 模型细分之下,竟有如此之多又如此独特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