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问题!

楼主(2011-05-08):
电机 豹子 3660 2450KV   好赢120A 用6S 电池跑  跑下来 电机烫的很 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 有什么办法能让电机不烫 温的也行。。。谁给支个招,非常感谢!!
跑65CM O  速度能到 70多(GPS)  有啥办法 在快点不,本人超级新手。。。

网友:
1.换桨  多备几个桨,换换看看还能不能提速
2.换电池 更暴力的电池
3.换电机

网友:
 2450KV*6S*4V=58800转的空载转速
1、换电池到5S  换浆比较适合的是5538
2、换电调,对于使用无刷无感电机的电调必须要设置提前量,就我知道好赢的电调有某些参数是无法支持电机这么高转速的,但是换了电调后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提高了电机的效率后电机是否能承受的住。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1   比较冒险的方法是2

网友A:
LZ 我跑65cm電o 剛於08/05/11星期日跑出71km(gps)配搭如下B-3660,2300kv電機,好盈120A電調,Y536漿,4S,5000MA,30C電。

网友:
换小电池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跑65cm電o 剛於08/05/11星期日跑出71km(gps)配搭如下B-3660,2300kv電機,好盈120A電調,Y536漿,4S,5000MA,30C電。

换个5538的试试,你80指日可待

网友:
LZ用6S装中山舰试试

网友:
1 3
决不能2

网友:
嘿嘿,新手都喜欢高速度,然后烧这烧那, 三十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