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C固件求助。。

楼主(2011-05-08):
刷了KK-C固件。。。说明书浅显易懂。。虽然有点小错误。。。
不过油门行程遇到了问题。。设置了油门行程后,在油门行程设置程序中。油门没有任何问题。。4个
电机
完全一致。。
但是下电再重新上电解锁后,油门就完全不对了。十字模式下,上,左电机堆1点点油门就开始转。。下,右2个电机要在1/2油门才开始转。。。怎么设置都不行。。郁闷。。。。。。
已经排除电调和电机问题。。KK5.5下完全正常。。。。

网友A:
先把感度全部调为0,试试看电机是否能同步启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与我的完全一样.
期待GALE出新固件

楼主:
我已经解决问题。。。 把摇杆指数关闭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