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个忙解决

楼主(2011-05-08):
请问如何联接副羽左右可以同时向下向上?又可以控制方向?战斗机的接法我知,但是
滑翔机
我就不明如何接了,因战斗机的机翼和升降距离很短,用一个
舵机
同时拉副羽和升降就行了,但是滑翔机我就不明如何接了?用延长线,拉钢丝太长,太软,很大的虚位!

网友A:
可能应该用Y线,分别控制两个舵机,控制副翼的舵机不要离副翼太远,直接装在主翼下方就OK了,我是菜鸟,不知道说的对吗

网友B:
同时向下向上就不是副翼了,是襟翼,襟翼和平尾联动应该是在遥控器上实现,放下襟翼的时候打一点升舵。直接用Y线连接襟翼和升降舵的话,估计是有“神”才能控制你的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