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摩托车线圈改大无刷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1-05-08):
由于新高买的小床电机振动超凡,打算换无刷电机代替,在网上看到有250W的摩托车线圈绕组和转子(发电用的),感觉就是一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放大版,其铁芯规格为直径94MM,厚度为18MM,12极,略图如下:

知道多少的都来说说,能否直接用普通无刷电机驱动?其绕组用的是什么三角还是星形绕法?如能用是否够力代替原250W单相电机?

楼主:
这个18极的好像能看到绕法~~

极数的多少除了对电机转动平滑有影响,对扭力有影响否?能否理解为18极的在相同条件下比12极的扭力要大,转速要低?

网友:
很有潜力

网友:
应该是三角接法的,以前我改摩托大灯增亮搞过
楼主你还要看看磁钢是几极的吧

楼主:
转子磁钢有对应不同极数用的,主要是想了解在不重绕情况下能否实现直接驱动

网友:
这个不懂,留位看帖。静等高人。

网友:
搞了N年的摩托车 居然没想到这个问题 自愧啊

静等楼主实验结果

提醒一点 搞这个无非为了省去买新电机的钱 但其实算下来也并不划算的 好的线圈加磁钢也不便宜 要便宜就去买GY6 发动机上面质量好的 满大街都是这种发动机 转速可以9000转的

网友:
楼主说的相同条件是指的什么啊?
我看这种电机和普通的3相感应电机一样的原理,如果驱动提供的交流频率相同,则极数越多速度越慢。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加几个霍尔元件,像电动车的电机一样。可用电动车的控制器在60V左右驱动。相当有力。

网友A:
楼上说60v的驱动,我估计电压过高了些。这个东西如果摩托车发电的话,估计最多是13-15v左右吧?(摩托车的电池不会是24v的吧),如果是我觉得24v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60v的驱动,我估计电压过高了些。这个东西如果摩托车发电的话,估计最多是13-15v左右吧?(摩托车的电池不会是24v的吧),如果是我觉得24v的驱动就可以了。

摩托车输出电压是已经稳压后的电压,未稳压之前的电压在AC20~10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输出电压是已经稳压后的电压,未稳压之前的电压在AC20~100V左右。

哦,整流前的电压真不太清楚。如果整流前最高可以输出100v的话,那60v驱动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C:
直接不能用,转速太高了,电压要求不高,但是电流要求高, 可能需要重新绕线

网友:
这种无刷一定功力强大。不知硬盘上的无刷能不能也做个微型主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不能用,转速太高了,电压要求不高,但是电流要求高, 可能需要重新绕线

看图中的比例,这个线径已经很粗了哦!转速太高的话,可以从驱动频率想些办法吧

楼主:
定子+转子约100来块钱,和一个无刷电机价钱相当~~直接用普通60A无刷马达驱动希望行得通~~

网友:
这两个定子手头都各有一个,转子没买不知道上面的磁铁磁性如何,还没动手... ...   线圈都是 Y 星型接法的  12N那个磁铁没记错的话是8P的

这个东东很有潜力的,上个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器,扭矩足够一般的小车铣床直驱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一个电动车无刷电机。

网友:
我在想你怎样固定呀 因为它的转子是永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