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C调试专用新四轴机架谍照

楼主(2011-05-09):
做了个比较怪的造型,感觉有点像海军用橡皮艇+划桨。。。 不过这次板子用的很白很漂亮~
KKC已经好多天没更新了,因为没有机子(小跳蛋装不下KK板,用的是更MINI的飞控),这个机子搞好,就开始更新KKC了~

网友:
在确很怪异~!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

网友A:
电机座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怎么固定的!!
看第一张照片,你就应该明白了。。。。这是我发明的“管片对接法”

网友:
跳蛋那个支架?

网友:
看错了,不像

网友A:
感觉电机座高速下有可能会划出来,最好固定电机那块板上开个孔跟管子固定一下牢靠点。
另外请教一下,我刷了KK_C后电机不同步,我用的xxd2212 kv1000 电机、电调是xxd25A,高速时4个电机启动了,一打舵就是电机停车,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俺关心的是

你这黄色的正反桨从哪里搞来的??

网友:
关注、关注。。。要不要下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机座高速下有可能会划出来,最好固定电机那块板上开个孔跟管子固定一下牢靠点。
另外请教一下,我刷了KK_C后电机不同步,我用的xxd2212 kv1000 电机、电调是xxd25A,高速时4个电机启动了,一打舵就是电机停车 ...

KK-C好像本来打舵相反方向电机就要停转嘛。或者把那2个软件关了。。。

网友:
管片对接法 是怎么哦

楼主:
电机座有一个舌头和两边的夹片,刚好和碳管紧密接触,再加上两个固定圆环确定电机座的水平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有一个舌头和两边的夹片,刚好和碳管紧密接触,再加上两个固定圆环确定电机座的水平位置。。。

跟管子上胶粘住?

网友:
机架挺好看的啊。。。

网友:
330的正反桨多大尺寸啊,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