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用久了就会失控原因!

楼主(2011-05-09):
从X650上市玩到现在。炸机很多次~!电机只换一个,轴管换了几条,桨只断过二只~机架自已重做,不过飞机越来越不好飞,到现在已经不平常飞了,飞高一点会突然偏方向。剧烈遥摆~!掉高度~我想就是大家所说的炸机失控情况!

一般电机和桨炸过,或者炸的多了,虽然表面看上去电机没损伤,电机轴没什么弯,桨没断过~!但细心看一下,就会发现。电机轴可能会有点微弯,很难看出来的~!还有轴承的损耗,虚位大了~!桨中间点虽然没爆,不过可能有点偏位变形~!转起来会有比原来的振动大一点,如果四个一起就会共振更利害~~!
低转的时候振动不是很大~传感器还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加油或者遇风振动加剧的就会失控了!有次我亲眼看着飞机。在1.5米高悬停一阵风吹经过,其中一个轴臂电机会出现左右的剧烈遥摆(注意不是整个飞机左右遥摆。是单个轴),飞机于是马上就偏了~!降落检查轴臂没有松动~这可能电机本身有振动~加上风阻振动加剧,导至轴管出现共振!电机转速下降~!

现在换了机架,用小电机,和小桨,又正常了~!
所以总结,飞控和传感器本来是没事的,只要是旧的电机,。和桨已经不能再用了~~只能换电机轴,和桨。才可以减小振动继续使用!

网友:
都以为炸鸡电机都不会坏,都不知道飞控和AHRS已经在很艰苦很卖命滴在工作,就因为那震动,狗急了会跳墙的,算起来就不是失控了,是它受不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过年回老家我就试过了,原因是AHRS的减震棉断裂,结果我还去飞了8个电池,每次10米范围内没事,只要飞远点高点就会自己发神经的单边抽筋

网友A:
归根结底还是算法的问题

曾经试过MK2.0的飞控,电机轴也是弯了一个,整机飞起来震动的厉害,然后在4级风(地面)里飞,飞的挺好的。高度有10层楼那么高。也没出现过抽筋失控的情况。

网友:
应该跟算法也有关系,算法没考虑弯轴等一些特殊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试过MK2.0的飞控,电机轴也是弯了一个,整机飞起来震动的厉害,然后在4级风(地面)里飞,飞的挺好的。高度有10层楼那么高。也没出现过抽筋失控的情况。
 你也不比较一下用的什么舵螺

网友:
有道理,  尽管我经常注意调整四个电机垂直度但还会发生像楼主所讲的情况。

网友:
炸鸡后电机座变形也会导致操控困难。。。X450的电机座容易变形,X650的电机座非常容易变形,新版的电机座改碳纤的了是否也是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虽然桨,电机。电机座耐炸,但用久了炸过一二次,就可能会有暗病~!
以前觉得经常断桨是个问题,现在X650的桨一般都不会炸断,最多边上凹一小塊,用的時間久了就會不平衡~!又是一个问题
建义大家还是定期更换电机轴,桨,和轴承~!

网友:
哪里有x650电机轴卖呀?

网友:
AHRS如果摔得次数多了,稳定性就会下降

这个是没得办法的事啊~另外,四轴的飞行原理来看,电机位置不严格对称也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
谁会换X650电机的轴和轴承,出个教程嘛。

谁会换X650电机的轴和轴承,出个教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