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只有滴滴的声音跪求解答~

楼主(2011-05-0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xNzQ3MzY4.html
我的问题跟视频里是一样的
舵机
都正常 接通电源之后只有滴滴的声音
电机
不转~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油门不在最低点

楼主:
在 我的油门在最低点的

网友B:
齒輪壞了大概

楼主:
视频里的飞机不是我的 只是我在网上找的跟我的情况一样的视频~我的电机电调都是新买的~不会卖给我的时候邮寄过来的齿轮就是坏的吧~

网友C:
需要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网友D: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网友E:
怎么重设油门行程?

网友C:
换新的控或电调时,最好重新设置一下油门的行程。电调的说明书里都有设置方式,好赢的一般是先把控油门拉杆置于最高位,开控,再电调接电,根据提示音为油门行程设置时,再将油门拉杆打最低。

网友F:
從新設定油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 太谢谢你啦~~问头解决了~~~这事困扰我好几天了~~多谢这位兄弟了!~就按照你的说法弄的~~~设定完电机就转了!~

网友G:
固朗的电调。。这声音是只油门没了而已。。没什么的。

网友H:
呵呵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为什么都不愿意仔细看下说明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