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能不能用“万国牌”电调啊

楼主(2011-05-09):
所谓“万国牌”就是四个品牌不同、电流参数不同的电调。请问这样能不能保证四轴的基本飞行(新人练手,不求特技飞行下的高要求)。电机都是一样的。要是不行的话推荐一个便宜但可以满足基本飞行的电调(穷书生手头紧,貌似XXD蓝线用的多,不知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
这么搞调起来估计费老了劲了,最重要的油门线性差异太大的话,飞起来也不稳啊

网友A:
不建议买差电调,至少也用25A好赢,这些设备上的一次性投入会给你带来日后莫大的好处,我也是从学生一路玩过来的

网友B:
微调就得了~~!不过,电压降低,就不担保,会有电调抢电了~!

网友C:
用四块电池分别供电就没抢电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调就得了~~!不过,电压降低,就不担保,会有电调抢电了~!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四块电池分别供电就没抢电问题了吧...
载不载得起是个问题

网友:
建议买几块20A的ZTW电调,比XXD要好,但比好赢的要便宜。现在一块电池就相当于一块电调的价格了,因此要仔细考虑花X。

楼主:
设备一次到位的道理真正玩过模型的都明白,但手头实在拮据,4个好盈25a就接近400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一个kk也才86.9,而且本人也是以学习avr单片机为主,只求便宜够用,不知蓝线xxd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还是建议直接买好赢

如果你想玩下去,最好在关键部件上选择质量好的,不然不是你玩4轴,是4轴玩你。
   我的小4轴,原来使用10A的没牌的电调,便宜是便宜,只相当于好赢10A的1/3的价格,但是线性太差,启动都成问题,每次启动都有一两个电调打抖,反复抽油门几次,是可以飞了,空中不稳定,或者偶尔断电,这东西部是固定翼,断电就直接下来。4轴正反桨不便宜,电机也贵,你自己掂量吧,别到时候4个杂牌仍墙角,再咬牙买好赢,那更费钱

网友:
30AXXD电调(好盈程序)在用,要求不高还可以,急推油门会出现跑偏,但不厉害,总体还能接受

网友:
XXD的电调好比T-1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04是啥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差电调,至少也用25A好赢,这些设备上的一次性投入会给你带来日后莫大的好处,我也是从学生一路玩过来的

我ZTW20A+2212也能爽飞啊。

网友:
xxd25a好赢程序电调正在使用,配xxd2208电机1100kv值配合9050gws三页浆(不同的浆配合不同的电机kv值一定要注意),使用很稳定没任何问题,急推油门没有跑偏现象同样用在kk飞控上面现在爽飞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T-104是啥东东?

F-104别名 飞行棺材 寡妇制造者 美国以前的一种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F-104别名 飞行棺材 寡妇制造者 美国以前的一种战斗机

受教,多谢

网友(2011-06-12):
回复 楼主:

T-104 (要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