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PRO改皮带 皮带短了 为什么

楼主(2011-05-09):
准备把飞越的PRO轴传改皮带的  买的飞越的 尾固定座 对齿 进口皮带和冰人的一体尾波
把尾管限位槽卡在尾固定座的限位上 皮带就短了 不能到对齿上面(皮带397T)
是不是尾固定座不合还是怎么?

网友A:
尾管剧掉一点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管剧掉一点就好啦

这有点难度哦!

网友:
不适合PRO使用,是长了一点,用飞越PRO改皮带那款尾波就合适,我是这么改的。不过飞了一次就又换回轴传了,没意思!PRO的亮点都换了,还不如上SPORT了。

网友:
我的FY450改皮带了,一开始有点紧,后来就刚刚好!也没问题!

网友:
我的飞魔士450pro皮传版本,换冰人的一体尾波箱,长度正好,不用调什么,

网友:
PRO的轴传尾管要长些,要磨短一点,或者换飞越V2、SPORT的尾管,刚好,要是短一点的话往外拉出一点,使皮带稍绷紧就行。

楼主:
还是用轴传的算了
不折腾鸟

楼主:
另顶下 冰人 我不想改 他都同意给我换其他的配件

网友(2013-02-03):
我的飞越也是这个问题.要么磨短点.要么换...转轴的话精度太难搞了.很震

网友:
挥刀自宫

网友B:
铝合金尾管用小剪刀剪短就好了,沿着管臂剪,小剪刀就好

网友:
锉刀伺候

网友:
要短还不容易,自宫一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尾管用小剪刀剪短就好了,沿着管臂剪,小剪刀就好

我俩用的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俩用的是一样的方法

哈哈 小剪刀剪尾管与剪纸片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