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耐炸脚架改装

楼主(2011-05-09):
4#6的脚架是最不耐炸的,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马达又不给力,尤其是现在天气热,基本上一个电1:30秒就因为太热而没劲。。往往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拉舵后飞机依然无法提升高度而直撞地下,脚架就这样被炸了。。。(都不知华XX是不是故意的,NND!)
其实现在想给它换个马达,不过那个8GV2的外装马达太贵、太暴力了,2XX米,都可以上一个250空机了。。。纠结!!米又紧缺~~~

用废旧LAMA的脚架,我是用以前3通的飞机脚架改的

用废旧LAMA的脚架,我是用以前3通的飞机脚架改的

用螺丝把脚架垫高,定位

用螺丝把脚架垫高,定位

后面也一样,用V2的机身柱

后面也一样,用V2的机身柱

再看看效果,还不错吧

再看看效果,还不错吧

把脚架压到底也不怕,弹性十足,脚架跟给力的说

把脚架压到底也不怕,弹性十足,脚架跟给力的说

网友:
很好动手能力.给力

楼主:
可是现在抓子不给力呢,加了散热器,基本没用!!!!

网友A:
小机对重量很敏感。换后操控感觉如何?

网友B:
只注意了马达的散热,没有留意关键的电调也要散热,竟然还加了护舒宝裹着,电调能给力才是怪事!

网友A:
还有请问中山兄,副翼型4#6bell手感和450差别大吗?尤其在舵面反映和jj稳度上。

网友:
中山哥又开始折腾 4#6了,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对重量很敏感。换后操控感觉如何?

重量偏差不大,操控没有察觉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注意了马达的散热,没有留意关键的电调也要散热,竟然还加了护舒宝裹着,电调能给力才是怪事!

好,谢谢,回去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请问中山兄,副翼型4#6bell手感和450差别大吗?尤其在舵面反映和jj稳度上。

BELL和450差别巨大,我的是S换了BELL旋翼头,再把BELL旋翼头的重锤换成副翼,这样跟450的手感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BELL和450差别巨大,我的是S换了BELL旋翼头,再把BELL旋翼头的重锤换成副翼,这样跟450的手感基本一样!

谢谢中山哥!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必要老是去折腾4#6s了。s头难得有点变态啦,这几天害我损失惨重。
还是搞回我的bell头无副翼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4#6的脚架是最不耐炸的,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马达又不给力,尤其是现在天气热,基本上一个电1:30秒就因为太热而没劲。。往往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拉舵后飞机依然无法提升高度而直撞地下,脚架就这样被炸了。。。 ...

脚架是不错,但是不知上了头罩后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