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开的尼龙齿轮怎么修复

楼主(2011-05-09):
买了一台信号发生器,主减速连杆的一个尼龙齿轮的轴心部分裂了个缝,齿没事。尼龙应该怎么粘啊?

网友:
尼龙应该很难粘的哦!当年我试过用502、AB胶、铁浆糊都粘不牢,自己D一个吧!

网友:
试试这个,普通塑料和木头、金属我都试过,效果不错,就是没试过尼龙。

网友:
外面加一个箍  做个套 两头一套完事!

楼主:
谢谢。我试试这些办法。

如果自己DIY,要用什么机器来搞啊?

网友:
铁片做个没齿的"轮",用胶粘在尼龙齿轮上.

网友:
烫一个用铁皮做的骑马钉进去,

网友:
重车一套 把齿套划掉 镶上就OK了

网友:
不妨在齿轮一侧用圆形(铝)片做一加强,铝片与尼龙齿轮间用铆钉固定。(铝片与许多粘结剂都能很好结合的)

网友:
修补方法:车掉齿轮中间有裂痕部分,再车台阶,可能需要两侧台阶,找个尼龙棒(当余量大的可用轻金属)车个芯轴补进去,粘接溶剂是间甲酚,一天后,再车任意孔径。

LZ的齿轮症状很可能是聚甲醛的,如果遇到,按上面的办法车去开裂部分,然后补上一个尺寸一致的金属圈,滚上花纹肋丝,加热压进去。

网友:
ZS的方法不错,将齿轮中部有裂缝的部分车掉,若齿轮较厚还可车个台阶,看空间位置,补个金属芯上去热压铆接都可以

网友:
我顶骑马钉!!两面骑更牢固

网友:
我也有个尼龙齿内孔键槽豁口的问题。不过齿轮比较小。似乎不太适合车中心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