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N 无副翼 接收电的选择

楼主(2011-05-09):
正序浏览
5。1各位商家参展的参展。没货的没货。。熬到现在。700N的设备 陆续都到家了。。准备装机。。现在纠结于接收电。。请教下老手们。。
设备为 610*3 620 MB+650 2合1 G600 YT91+YT排气 DSX11+921 YT后出的升级件全买了。包括小小的700E用的尾控制杆固定环。和骚包的金属舵盘 KS 瑞集的东西也买了。。
我 3面悬停水平。。还没到对头 。。2合一带的1900MAH电 请老鸟综合我的设备看看 能顶几个起落。。是否有必要换个4000左右的电呢。。如果上的话。。上什么牌子的呢。。对
电池
外行。。。 先谢谢了。

网友A:
3300 2S 锂电 8911 飞5个起落

网友B:
1900毫安 2S,40C的电池,我用AR7100R用高压 带8915 3个起落 下来电池比较正常 所以说放心飞3个起落不成问题.油鸡 少飞 不要连续飞 一对身体不好,二精神比较压抑,三久飞必炸.还是结合小型的500以下的机型参合练习飞行.

网友C:
1900的备一组就好

网友D:
我的600N用的是6800MAH的电池做接收电, 7至8个起落没问题. 700没打算入, 太大了, 不好收拾.

网友E:
2200mah 2S备个2块就应该OK了。

楼主:
好的。。心里有数了。。回头再备一块。。
多谢杨子 以及其他老手的指点。。

网友F:
楼主还是在旋停阶段,原配电够一次出外场飞4-5个起落了
配多一块2200的备用,如买容量太大也不好绑

网友G:
1900的小点,我600也就飞4个起落

楼主:
哥哥们。。。我问的是电池。。。咱别继续2合一的问题啦。。。

网友C:
2合1绝对够用了,除非你飞的比ALAN还暴力,或者你的舵机快下岗了,电流就会偏大了要正常飞行电流不够那真的飞机出问题了

楼主:
2合一 供电电流 貌似不大。。供8915那样的舵机 应该费劲。。610应该够用。
再者。。2合一出问题的。。貌似都是安装位置选择的不当。。在油箱旁边。震动加油污。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H:
未玩过700

网友I:
不建议用2和1.BEC 那个7020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