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升级成3.0J之后软件报错怎么办

楼主(2011-05-09):
我现在安装了凤凰3.0时出现了SimshaderEffect-creation failed:Lighting_high.fx=E_FAIL等等10几个提示的**框,一路确定之后软件就关闭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我是WIN7旗舰32位笔记本。

网友A:
看看这个能否帮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page%3D1

网友B:
安装目录有中文导致的,改成英文就好了,包括“我的文档”也不能用中文的

楼主:
可是我安装在C或者D:\Program Files\PhoenixRC下面都不行,安装目录并没有中文。XP下面没问题。WIN7就不行,而且WIN7的“我的文档”一类的系统文件夹是不让改名的。这可咋办?

网友B:
我的文档有中文也不行,可以把我的文档文件夹换个位置试试,在上面右键→属性→移动试验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