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6A遥控坦克的车长帮个忙,如何设置4路电调的混控。。

楼主(2011-05-09):
刚入了天地飞6A和威驰的电调(没弄声组),以前没弄过板控。谁能给偶个图,传授下天地飞右下面板那一溜儿的切换开关怎么搞搞?

谢了

网友:
开个V尾混控便行

楼主:
。。。说明书好像不是很看的懂。。可否来个图片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好像不是很看的懂。。可否来个图片嘛

问TigerI兄弟

楼主:
盼TIGER现身!

网友:
全不用打上去,前面几个小开关都是混控开关,威驰的电调应该有混控

网友:
接错会烧板子这是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8902&highlight=%CC%EC%B5%D8%B7%C9%2Bmym26tank

网友:
请教个低级问题,混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6-22):
请问天地飞6a的油门怎么居中啊!

网友:
双驱动分别插接接收机的2和4路时的情况

用威驰或双电调

用威驰或双电调

用md35的4或5路电调

用md35的4或5路电调

网友:
双电调 2 4路混控  2路控制前进 后退  那是不是4路控制左右转向啊!新人不是满了解!

网友:
对,2的摇杆是上下打的,4的是左右打的,所以一般2用于前进后退,4左右转,在混控的帮助下,可以做很多动作,比例转向,原地转向,中心转向

网友:
该用1 2 混控,左手上下油门,右手左右转向及原地回旋,这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