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YT无副翼550怕炸,不敢飞哦……。那就找个它来垫背、试水!

楼主(2011-05-09):
第一次接触无副翼系统,无任何切身体会,光是抽空看说明书中3G的调整步骤就花了好长时间。
不动手做实际的调整和设定,概念始终模糊、没有把握,更别说飞了……
因购买新机时候时间仓促而未购买易损配件,故不敢拿新机550来体验无副翼电直。
好在手中有其它型号的电直,于是就挑中了它——早先已升级成金属件的、现已“消声匿迹”的E SKY 016(易思凯 Honey Bee King Ⅱ)。

先说说此机的配置:
E SKY原厂塑料机身;斜盘和旋翼头升级为金属件;尾桨部分采用450的尾推组件;尾桨非原厂(不知出处);斜盘舵机原厂的EK2-0508;尾舵机辉胜SG90;动力马达EK-0005(KV3900,显然偏高了,飞行时,只能改变油门曲线来修整转速了);动力电池EK1-0180(3S 10C 1000mAh);脚架450的配件(原厂脚架太脆);遥控器是FUTABA T6EXHP 72M ;接收机EK2-0420A 72M  PPM模式;无副翼控制系统为亚托的3G;原厂275mm木桨;弹簧钢棒DIY的3mm横轴;电池架铁皮DIY。

老规矩!图片加文字来讲述整个改装过程。改装未购买新配件,均在原升级件基础上加以改造。

先看看当今的模样:

改造的第一步:从中间截短螺距拉杆,后用细铜管焊接成所需长度的拉杆。

第二步:将剪形臂改成相位器。滑套钻Φ2孔后攻M2.5丝,以便拧入M2.5顶丝将其与主轴固定同步转动。

第三步:初步改造后旋翼头。桨夹上的螺距臂球头,是从副翼控制器上拆下来的,原件偏长2mm,截短后与桨夹固定。

第四步:相位器套入主轴。顶丝暂不上胶拧紧,以便后续的调整。

第五步:装上旋翼头、桨和连杆。

从不同的角度观看的图片:

第六步:按手册调整3G系统后,螺距设定为0到8°(不会3D,故未设定负螺距)、油门行程0到70%、副翼和升降的EXP设定为-50%、方向的EXP为-30%、陀螺感度+28%、SWSH项中的A和E为+56%、SWSH项中的P为原值-50%。
至此,算是调整、设定完毕。
通电试飞后感受:飞行时的敏捷度比有副翼的大多了!有点不太适应……
因机械上尚未完全调整到位,只飞了两个电后就停机了。
接下来就是将先前临时装配的3G系统和接收机等电子部件,正式安装到位(自己想象中的安装位置而已);再次对原有副翼的旋翼头进行改进——切除多余的部分后呈下图模样。

装配好后精细调整机械(主要是调整连杆的长度,使倾斜盘水平)。
下面是重新装配后的有关照片,请过目!(后几张是450尾推组在016上的模样)

午休时再次试飞(悬停),飞行姿态明显稳定多了,不像初期那么漂了,手感也与有副翼时差不多,同时感觉添加了无副翼控制系统后,飞机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稳定性。
先说到这里吧!
抽空继续飞、继续感受无副翼……

网友A:
这个是亚拓?....

网友:
倒..........
晕.... 怕炸.....
郁闷......中.....
无奈中.....

网友:
明明就是ESKY

网友:
板凳

舵机线捆得有意思

网友:
可恶!!!太阳啊!!!板凳和地板都被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亚拓?....

这哪是亚拓哦!
只是装了亚拓3G的、ESKY016那小飞机一个……

网友:
同LZ一样第一次接触无副翼。。我也有点心里没底。。
正在准备装机 700N 无副翼。

网友B:
这帖子,版主绝对该射精啊!
lz,不敢飞550是其次,要发帖是主要目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版主绝对该射精啊!
lz,不敢飞550是其次,要发帖是主要目的,对不

一语中的

网友:
看到亚拓550无副翼,我就滚进来了,看到泉速,我就出去了

网友:
lz动手能力颇强,还扎了个辫子,呵呵。。

网友C:
 老革命解决新问题
老飞机安装新设备

网友:
有了550还舍不得扔掉016,不得不佩服黑人对016的忠心~
我的016扔床底下两年多了~

楼主:
016可以在午休时办公室里飞,550飞不了哦

网友D:
应该是第一步无副翼016~~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顶黑人大哥!终于看到您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第一步无副翼016~~楼主动手能力强~

是啊!我是拿个016试手来着的,下一步就是那装了MB的550了。这样,起码对无副翼系统有个切身体会不是?
谢谢谢您的夸奖!

网友:
顶黑哥啊

发个飞行视频吧

网友:
016 可以试试换上Pro 的尾槳,爽很多:loveliness:

网友:
欢迎加入 无副翼

网友:
016做无副翼,全世界第一架,黑人敢想敢干!

网友:
的确我也感觉3G增稳了很多,十字盘水平,无风情况下应该可以脱控一分钟或以上,我在微风细雨的时候飞心数试过40秒左右脱控

网友:
这个太强了, 这能玩吗? 建议, 实在怕炸就别玩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革命解决新问题
老飞机安装新设备

改装后的第一次飞行,偶也参加喽。。。

网友:
黑人强大啊~

013都整无护翼了~!

看来我不整个无护翼004是不行了~!

网友:
黑人大哥都无副翼了。。小弟还在有副翼上挣扎啊!!!!500有副翼太肉了。。。

网友:
  顶黑人大哥 学习了

网友(2011-12-06):
无副疑翼能3d?

网友:
大辫子 不影响信号?

网友:
看到亚拓550无副翼俺也来了,刚装的3GX550,表示比楼主胆大,装好就试飞,一飞就侧翻炸鸡。幸亏没敢装原机大浆,一副180元的副厂大浆挂了。NND,原来是菜鸟调机时把副翼的修正方向设置反了

网友:
飞下视频看看啊

网友:
我的也是ESKY CP X,这破机机就是得改过后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