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钻铣床拆机党请进

楼主(2011-05-09):
看过Johnnyboy的拆机大挪移帖子,请教Johnnyboy和各位拆机大侠,7045怎么拆。感激不尽

1 电机是不是拆了4个M10的内六角就能拉出来?该怎么拆

2 机头和立柱连接处三个螺栓对应哪里?我从外面只看到左右2个螺栓,能转动正负90度,拆的时候要不要转动一个位置
的?

3 XY拖板能一起拆下来吗?就拆Y拖板的塞铁,能拿下来吗?

楼主:
Johnnyboy兄帖子里的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542

楼主:
1 电机位置 怎么拆

网友:
修东西不会还情有可原,拆东西都不会就说不过去了

楼主:
我怕把JJ敲坏了,自己碰到怎么那么难的,还有齿轮箱放油口也找不到,上家手里的他又不清楚。拆了电线盒,电机拆了螺丝,能转动,但是怎么哪下来,急的直冒汗啊

楼主:
高手高手高高手们,小弟先上送个美女,凉快下

网友A:
砸也行,锯也行,高效的还有气割。

主要是看你为啥要拆,拆了以后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砸也行,锯也行,高效的还有气割。

主要是看你为啥要拆,拆了以后怎么处理

拆机大挪移 拆了再装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高手高高手们,小弟先上送个美女,凉快下
凭一个处男的直觉看感觉一点都不是自然长成这样的,反正没有自然的味道,只是某部位超大没诱惑力 无比例的大。。。。

楼主:
嘿嘿找到拆机头的帖子了 Johnny兄的帖子造福人类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8510&extra=&page=1

网友C:
不管新机旧机,先量下精度,一机头最好不要动,西湖7045X Y轴的回装精度没什么问题,注意,只要能搬动最好不要折,折一次精度底一次。如果你是拿来看的,不管你如何都没问题,要是拿来操的,如果你对调机不是在行,那折了装 回去 ,最少5丝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新机旧机,先量下精度,一机头最好不要动,西湖7045X Y轴的回装精度没什么问题,注意,只要能搬动最好不要折,折一次精度底一次。如果你是拿来看的,不管你如何都没问题,要是拿来操的,如果你对调机不是在行,那 ...

多谢ccjjo兄提醒,4个人搬的很累,5个人的话门里进不去,
明后天自己慢慢拆。立柱就不拆了,争取拆4件,二手的更加下得了手(打了下主轴径向跳动有8丝,就不想打表了)

网友:
好大的钻机

网友:
还是不拆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ccjjo兄提醒,4个人搬的很累,5个人的话门里进不去,
明后天自己慢慢拆。立柱就不拆了,争取拆4件,二手的更加下得了手(打了下主轴径向跳动有8丝,就不想打表了)

8丝?检查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有机修能力,修修因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凭一个处男的直觉看感觉一点都不是自然长成这样的,反正没有自然的味道,只是某部位超大没诱惑力 无比例的大。。。。

凭一个老男人的经验,这个绝对是自然长成的真货
比例非常协调,就应了那句话,该大的地方大。。。。。
楼主,能短我她的号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凭一个老男人的经验,这个绝对是自然长成的真货
比例非常协调,就应了那句话,该大的地方大。。。。。
楼主,能短我她的号码么

啊呀,好眼光 ,我也喜欢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丝?检查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有机修能力,修修因不会有太大问题

今天拆下来了,改天上下油去下锈,再好好弄弄,找到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嗯,不好意思,这个帖子刚看到,呵呵!:loveliness: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