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雕刻机刻的圆型变成椭圆型了

楼主(2011-05-09):
请教下高手雕刻机刻的圆型变成椭圆型了。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有一个轴脉冲当量未设好,检查xy两轴丝杆螺距与脉冲当量关系是否正确。

楼主:
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谢谢

我吐血路过

网友:
盗版林大夫的教程!
电机参数的设置:点击设置----电机调试----进入电机参数的设置页
基础知识:计算机将位移换算成相应的脉冲数通过并口发送到雕刻机控制器,控制器将此脉冲放大并通过相应的电路驱动步进电机正向或反向旋转一定的角度带动丝杠旋转产生精确的位移。通过原理我们可以知道,只有正确设置了电机参数才能得到正确的运行结果!

网友:
xy两轴丝杆螺距  改到相同 你就能刻出圆了,改到完全正确才能刻出 符合设计尺寸的图形。

当然前提是 xy两轴丝杆用的同样规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框架变形了,呵呵

网友:
还有回差的问题

网友:
高手路过一下。。。等楼下高高手接着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轴脉冲当量未设好,检查xy两轴丝杆螺距与脉冲当量关系是否正确。

正解

网友:
椭圆有多大变形呀??是100mm椭成50mm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