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6S电飞450的朋友,你们的JJ烫不烫么?

楼主(2011-05-09):
我的飞腾40A加花牌2010KV,一个起落,手不敢长时间摸电调电机,估计在60到80度之,电调也烫的,跟3S飞3D一个级别的,大家都说改6S微温,我看只 是电池微温,要求不高了吧,电调和电机还是烫手呀
       难道都是托 ,这一折腾,够呛呀,换电池,电机,我晕!

网友A:
我用的TG1860KV,花电6S,4分钟3D下来不决对不烫,我都是10块电不停的飞的

网友:
楼主明显搭配不当,试试换个11T齿轮或者吧螺距设置到更小

网友:
我的6S飞没有任何问题。电机,电池,电调都是微温!

网友:
螺距、油门、电机齿数搭配不当也会造成电机、电调温度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G1860KV,花电6S,4分钟3D下来不决对不烫,我都是10块电不停的飞的

朋友你用的啥,电调呀,我用的好盈 飞腾40A,3.1版的,之前用的XXD 2218PRO 1800KV,也是一样的烫,怎么设都一样,以为是
电机的问题,后来又买个花牌2221,2010KV的,还是这样(花牌可以设温柔启动,XXD一设就卡起),后来说服XXD卖家换TG2218
去了,再过几天回来还烫,就真无语了,到时侯就只有换个电调看看了,晕的哭哦!
关键问题是他们100%空转都发热,虽然还没热到不能摸,但以前的3S油门100%空转不是这样的呀,几乎没温度的呀

网友:
进角问题吧,我的TG35A+TG电机微温,YA60A+TG电机常温

网友B:
一般说来, 用6S的电肯定要比用3S的电飞下来电机/电调的温度要高, 只要不是过热, 问题不大.

borneol -2 别用脑子想当然

楼主:
LS的你确定,确定的话,那什么高压低流就是个屁,说改6S好的都是托

网友C:
同样问题,高手的解决办法是。电机齿和大齿必须留一定空间可以松动,不能咬死。

网友:
我的飞两个电池有点热.焊接的地方就有点探.

楼主:
搜了一下老帖,发现说烫的都是用的好盈飞腾40A,难道?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高手的解决办法是。电机齿和大齿必须留一定空间可以松动,不能咬死。

我就是你所说的“高手”,呵呵,没用的。啥都用完了,就差换个好点调

网友:
电调进角是多少?

楼主:
低,中,高,都用过了,低烫,中烫,高也烫,就没温的。我都飞一块电试出来的

网友:
不用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托,先找自己的问题,我3台6s 450飞机,没有一台电机电调是烫的,温温的。只有把电池飞烫了的从来没飞电机电调烫过。 AX  XXD 花牌 3个电机,YT 35x YT 60a   FN45a 3款电调

网友:
螺距曲线多少?

网友:
有些电机电调就是有兼容性问题。
我有个XD2218改绕6S电机。用金骑士电调,不管怎么调,温度也都是高,动力也偏弱。但是用ZTW或者AX电调温度就不高,而且动力还更强,更省电。

网友:
9楼说话过激,是你自己无知闹出个笑话。哪个开车盘山用4-5档?非水温高不可!法拉利也会变成“托”。虚心点问问,很多热心的模友会帮你解答。这一点,你倒要好好向中山装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你确定,确定的话,那什么高压低流就是个屁,说改6S好的都是托

一个8楼的话,就让你决定别人都是托了?哦,8楼是上帝,我们都是狗屁~~~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来, 用6S的电肯定要比用3S的电飞下来电机/电调的温度要高, 只要不是过热, 问题不大.

。。。。。。。惊现想象帝。。。。。。。。的为什么想当然的而且就认为对的就发帖误导别人的这么多,我用好盈铂金40A飞6s,环境温度25度左右,100%直线油门,连续飞完8个电池用手摸电机电调一点感觉都没有,以前飞3S电机烫的不能摸。
6S下工作电流平均只有10多A
楼主你要别人帮你找原因那么数据给足,环境温度,小齿轮的T数,等等关键参数

网友D:
我的好盈40A,花牌2221,大桨3100转定速5分钟,30度高温下连飞十几个起落,电机电调电池都只是微热~
我承认我是托~

网友:
大家可能误会9楼了,他说的好像是反话哦。。。。。

网友:
  电调微烫是肯定的啦 电机没这么夸张

楼主:
晕…没看我的表情是狼笑么,那话的意思是指八楼的兄弟是错的,你们的理解能力还真是死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好盈40A,花牌2221,大桨3100转定速5分钟,30度高温下连飞十几个起落,电机电调电池都只是微热~
我承认我是托~

夜影兄是白金吧,飞腾哪儿来的定速呢,现在初步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什么时候收个白金看看

网友:
叼着烟,看热闹的路过。

楼主:
全油门空转几分钟都烫的咬手,这就不正常呀!什么齿比螺距不是空事哟,更何况,齿比螺距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就是用好盈40A的电调+花牌2221,2010KV的电机,电池是花牌6S的,当然仅有3组电池,3组下来目前感觉温度不高。楼主你换个电调试试,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是否买了山寨飞腾?我用飞腾快2年,也是6S,温度真的是微热。广州很多发烧友都是用6S,情况与我接近。你或查查皮带、轴承。

网友:
马达负载过大会出现这种情况调整一下大齿与马达间距或检查有没有虚焊或电线接触面过小的接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影兄是白金吧,飞腾哪儿来的定速呢,现在初步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什么时候收个白金看看

我原本是用飞腾的,也不热,后来为了试试定速功能才又进了铂金.

网友:
我两个飞机,sport上是 亚托60A+TG2218pro   飞下来, 电调温,电机热。  pro是好盈40A+TG2218pro    电调温,电机热。

地面温度应该超过30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LS的你确定,确定的话,那什么高压低流就是个屁,说改6S好的都是托

能量是守恒的!!!
我都说过多次,就是一些不懂电学的人,用6S飞的,都是心理自我安慰!感觉良好。其实6S还不如成熟的3S好!
高压的用在600级电直是好的。450改6S没必要。
不信请看这:别人:2200 11。1V 25C飞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756&extra=&page=1

楼主:
呵呵,顶级高手还是用3S,他们用的都是好动力好电调!咱们普通玩家就用6S呗

网友:
6S...我也在用。。我用的是TG2218/1860KV的。。用在YT450PRO轴传上。。5分钟3D。。电机电调不热只是暖暖的。。电调是XXD的。。但是我用在山寨PRO上。。而且是自改的飞魔士直驱PRO上。尾是TG尾波。同样的电机电调。。电机热得无法下手。。这样说明了。。跟本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问题出在飞机上。。

楼主:
在空转状态下,电调温温的,电机还是发热不能手摸,大概100%油门空转4分钟和飞4分种差不多烫的,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量是守恒的!!!
我都说过多次,就是一些不懂电学的人,用6S飞的,都是心理自我安慰!感觉良好。其实6S还不如成熟的3S好!
高压的用在600级电直是好的。450改6S没必要。
不信请看这:别人:2200 11。1V 25C飞 ...

照你的“能量守恒理论”,那全世界的高压线和市电应该都改成36V以下的安全低压~
还有,现在新推出的高压舵机也是厂家在作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量是守恒的!!!
我都说过多次,就是一些不懂电学的人,用6S飞的,都是心理自我安慰!感觉良好。其实6S还不如成熟的3S好!
高压的用在600级电直是好的。450改6S没必要。
不信请看这:别人:2200 11。1V 25C飞 ...

您知道6S比3S的优点在哪里不??不是说动力比3S暴,而是6S工作下相同的功率电流比3S少很多,带来的优点就是相同暴力下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都降低,并且由于电流小,工作温度变低,并且小电流在线路上损耗比3S小,这跟现实生活中高压输电一个道理,可以去查物理书相关原理
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t581798p2/这个帖子里有很多6S飞行数据还有一些相关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知道6S比3S的优点在哪里不??不是说动力比3S暴,而是6S工作下相同的功率电流比3S少很多,带来的优点就是相同暴力下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都降低,并且由于电流小,工作温度变低,并且小电流在线路上损耗比3S小,这 ...
我也学学灌水党、表情党的手法。 。

网友:
 老知青那边还白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量是守恒的!!!
我都说过多次,就是一些不懂电学的人,用6S飞的,都是心理自我安慰!感觉良好。其实6S还不如成熟的3S好!
高压的用在600级电直是好的。450改6S没必要。
不信请看这:别人:2200 11。1V 25C飞 ...

围观不言语。谁用6S谁知道。
下一步要进入12S......呵呵

网友G:
3s比6s多付出的是金钱,电池,电调,电机的投入都要比6s的要大,6s对这3样都没大多要求,毕竟峰值电流都赶不上3s 15c的电池。但是3s用20c都没比6s 15c强。就是充电麻烦了点

网友:
围观能量守恒哥

楼主:
呵呵,一个帖子什么魔友都进来了
等TG2218pro回来还是这样的话,就上个白金40A看看,我不信了,

网友:
排除你飞机机械阻力。。要暴力  450 6S 用2221马达上 13T 还是很好的。。比起3S是慢了点。。

网友E:
6S电池,容量减半,电压增加一倍,输出功率是一样的。
6S电压增加一倍,电流减小一半,缺点是容量减小一半!!!
你们只说6S电池的优点,缺点是容量减小一半,
在相同的C数,20C情况下,2200能输出电流:44A   而1200mah 6S能输出电流:24A电流。      2200的输出功率:P=UI  =44A*12V=528W     1200的输出功率:24A*22.2V=532W   输出功率是一样的,要是想飞行时间长点,只能提高无刷电机的效能!
转换效率在90%以上的无刷电机效能最好,飞行时间也就会长一点。

工厂的2200容量的电芯一定比1200规格的电芯生产工艺成熟度好好多,因为厂家出货量最大的是2200的电芯。自然6S电池比3S价格低很多。450没必要改动力,

原因:1)6S电池价格一定比较高,对比ACE
       2)要重新投资无刷电机
       3)要重新投资高压电调
       4)要6SUNA6充电机,充电才比较平衡。
总结:450没必要换6S ,无论是高手,还是新手。
      高手用:2200 25C电够用! 新手足15C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3s用20c都没比6s 15c强。就是充电麻烦了点

不要说感觉,要科学计算:
2400mah*20C=48A电流
1200mah*15C=18A电流
请问18A电流比48A电流大么?
我们玩模型的模友们都是比较专业的,请大家用数字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电池,容量减半,电压增加一倍,输出功率是一样的。
6S电压增加一倍,电流减小一半,缺点是容量减小一半!!!
你们只说6S电池的优点,缺点是容量减小一半,
在相同的C数,20C情况下,2200能输出电流:44A   而 ...

3S电池2400MAH,假设用1C(2.4A)放电,将电放完,时间1小时,功率(假设电压不变),2.4*12.6=30.24W
6S电池1200MAH,假设1C(1.2A)放电,将电放完,时间1小时,功率(假设电压不变),1.2*25.2=30.24W

假设电池压降参数一样,电机效率一样,算电路损耗,6S比3S低,时间。。。。。。。。。。。。容量单位是MAH,你用2400MAH与1200mah比较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个容量的电压,才能比较相同功率下的使用时间。也就是说,3S 2400mah与6S 1200MAH 所存储的电量总和是一样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奔腾40A电调,XXD 6s 1860kv ,轴传pro的机子。一般出去都是一口气连飞6组电池中间不用歇的,电机电调都不会很烫。
6s的好处就是电流小,对c数要求也小,随便什么电池都能操。我用的是自组的6s 18650锂铁电池 1000mah的 。
如果是用2000mah以上的18650锂离子或钴酸锂等电池,随便都能飞上十几分钟。

网友:
青蛙同学的问题出在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上有错误,加之缺乏6s动力的实际使用经验。导致想当然。
实践出真知,建议青蛙同学回去用用6s动力,并复习物理知识。理论结合实践,再回来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电池,容量减半,电压增加一倍,输出功率是一样的。
6S电压增加一倍,电流减小一半,缺点是容量减小一半!!!
你们只说6S电池的优点,缺点是容量减小一半,
在相同的C数,20C情况下,2200能输出电流:44A   而 ...

青蛙同学,6S3S对C数的要求是一样的,但6S动力系统因为阻抗损耗低了,输出效率更高。在航模的大电流工作条件下,既使很小的阻抗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压降,6S的电流小了一倍,损耗的压降也小了一倍,实际输出效率和功率亦因此比3S提高了,特别是工作在暴力3D的特大电流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E:
我真的不明白,铂金40A:200元要吧
              电机:100元吧
              UNA6充电器:380元吧。200+100+380=680元

试问中 国人都很有钱么?花这钱有必要么?

网友:
亚托原配动力足够。6S不比3S好太多
3S照样爆力飞行。25C即可

网友:
25C 2250MAH电池,动力持续超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756&extra=&page=1
少花钱多办事。才是硬道理。

网友:
青蛙同学,你误解了,
有些人看重6s的特性,愿意改,毕竟改装也是一种乐趣。
你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维持了一套3s系统,运行着也很稳定,确实没必要非得改,也没人逼你改。
楼主发帖本意是为了寻找他的电机电调问什么反常发热的原因,并没有向你推销6s系统。
你回帖不是提楼主寻找解决问题的原因,而是在莫名其妙的发表对别人玩儿6s的反感。岂不是很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真的不明白,铂金40A:200元要吧
              电机:100元吧
              UNA6充电器:380元吧。200+100+380=680元

试问中 国人都很有钱么?花这钱有必要么?

普通好盈40A既可,150左右。山寨B6,90多,也可充6S。电机如果想省钱,可以把3S的自己绕线成6S~
6S本就是面向追求高性能的玩家,普通玩家用3S足够了。如果你的电池电机足够好,3S动力也一样很暴,这个从来没人否认过,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而已~

楼主:
今天的TG2218 pro到了,1860KV,实测,空转在46000,比花牌2221的50000转少了4000,动力要温柔一点,
空转不发烫了,只发点温热,我预感到应该不错
        一个起落下来,电调和电机的温度都还能长时间摸,有40到55度之间,只要不烧手就能连续操,算是勉强能接
受吧,比以前的3S要冷一些!
     说没温度朋友的应该在38度以下(严重怀疑!)一个起落下来,舵机的热我都摸得出来,莫非?还没舵机热
,不会吧

网友(2011-06-11):
有些人的观念不正确
MAH并不是容量,算容量需要乘上电压的
2200mah的3s,容量和1100mah的6s一样
还有C数也不是电流,要乘上MAH才是电流
2200mah 25C的3s和1100 25C的6s功率一样,不过单个电芯6s只需要3s一半的放电能力就可以
我觉得6s最大缺点就是BEC转换要求变高了,容易烧舵机

网友:
想咨询下,450用6S电的话,原装的YT35X电调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3s比6s多付出的是金钱,电池,电调,电机的投入都要比6s的要大,6s对这3样都没大多要求,毕竟峰值电流都赶不上3s 15c的电池。但是3s用20c都没比6s 15c强。就是充电麻烦了点

锅盖老大也跌份了……
3S飞450电池一般是2200mAH,6S容量只有1100~1200mAH。6S的峰值电流是赶不上3S 2200mAH的15C,但相对于6S电池的容量来说,还是得有20C了。

网友:
焦耳定律证明6S比3S发热要小……

高中物理总考100分没白费啊……

发热量Q=I*I*R*t,假设功率都是222W的情况下,3S电流是20A,6S电流是10A,那么发热量3S是400*R*t,6S是100*R*t……暴力时电流40A的情况差距就更大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9楼那哥们儿是在说反话

网友:
这种热量不一定来自Mos管,很有可能是BEC。

网友:
我的450SPROT,450M + BL35X, 3S 电池,5分钟温柔3D下来,电机摸不得,很烫,寻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