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S 351能否6.6V电压下正常使用?

楼主(2011-05-09):
准备用2S A123作为电源,直接供FUTABA 1024接收机和BLS 351舵机使用,不知有没有像这样用过的朋友,使用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
试验结果如何?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用。按说明书的要求使用。

网友A:
有人用8.4伏暴力飞,但我们还是6伏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8.4伏暴力飞,但我们还是6伏够了
:loveliness:   说对了  我的351就是8.4V用的  6.6V 可以告诉你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之前是SGP开6.8V使用的 一段时间后 感觉速度不是很够快  于是就开8.4V来用  一直用到现在 20多个起落了 试过连飞3个起落 没事  不过 外壳很烫 发热量很大  但是没事  性能依旧   但不建议大家使用  我8.4用没事  不代表大家都没事  现在我也改回7020 用7.4V 用   很不错   我的使用经验来说 6.8V 以下使用绝对安全 可以放心  6.8以上就不敢说了

网友:
6.6肯定没问题,网上多搜下有相关的技术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