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4#6s重新改回bell头,室内可脱控20秒。(之革命彻底,再回s头)

楼主(2011-05-09):
    今天在网上能够和著名的中山兄交流真是有幸。
    中山兄同时拥有改bell头的4#6s(把重锤改为薄副翼),和飞越450sport。中山兄评价这样改了4#6s后,手感接近450。
    这下,我终于不就结了。决定彻底放弃难得变态的s头。(短短一周害我损失配件超过60米)
    正好今天,定的配件寄到。于是跟儿子说,早点完成作业,你帮我改旋头、修机。儿子高兴极了,效率极高地完成了任务。
    儿子收拾好工作台,熟练地帮我拆下了s头,装上了bell。
    但是要搞定尾推组件就没那么简单了。儿子说没试过。我告诉了他技术要点,他还是顺利地拆下了,尾巴的所有零件。但是我看了看寄来的零件决定还是自己来,儿子在旁观摩。
    从jj上拆下的尾推组件是一个零件,而配件包里分成了六个。最麻烦的是金属导管穿进轴承组件后要像铆钉一样,把薄壁的一端弄变形,固定住推拉座。要是弄不好有毛刺,将会对尾轴磨损加大。
    怪不得小鸡鸡的尾轴用一段时间就黑黑的,要清洗,润滑。这一段全是滑动摩擦。建议厂家以后把这六个小零件组装好在出厂。自己弄只有用钳子,太麻烦,而且有风险。
    弄好以后安装挺顺利的,儿子主动要求完成了工作。
    儿子仔细检查后,亲自通电试机。第一个起飞发现飞机迅速右后偏。我还笑,老手了,还有地面效应。儿子说,不是地面效应,是拉杆长度不对。
    他一共调了五六次,副翼拉杆收紧了四圈,升降拉杆收紧了三圈,然后飞起来,给我表演了10秒脱控。
    可以啊,我来试试。确实稳定我把鸡鸡位置调好,稳住油门,脱控。和儿子一起数,直到20秒时,鸡鸡快撞到椅子了,才不得不纠正位置。
    儿子又拿出120d01飞了一个电池。他说,这个鸡鸡好飞些。也许是他习惯了。
    我还是觉得4#6改好飞。一口气做了所有动作。这鸡鸡比4#6s稳多了,但是打舵时鸡鸡对多面的反应时滞比4#6s小,而且鸡鸡运动的速度基本和4#6s保持一致。
    就这样练吧,像中山兄讲的难度差不多的话,多练2d动作,为将来上大鸡打打基础。也不再纠结那个难度超高的4#6s了。

断掉球头的尾推组建

断掉球头的尾推组建

分成六个散件的组建,麻烦

分成六个散件的组建,麻烦

楼主:
完成改装调试的4#6改。空些时候发段视频上来。真是又稳,又灵活
不像4#6s,只灵不稳,而且舵面时滞太多。就一个“”字。

网友A:
是这样吗,那我现在还飞着不带三轴的4#6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那我现在还飞着不带三轴的4#6哩

确实差别巨大。
也许4#6不带三轴,但是旋头结构不同呢?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4#6s旋头有毛病,自己技术太差,看不出来。

网友B:
哈哈 老哥的头罩跟我的D01一拼啊。全是透明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老哥的头罩跟我的D01一拼啊。全是透明胶

是啊。这是买机机时原装的。
后来买了个新的一直没舍得用。等这个彻底完蛋了再换。

网友:
4#6BELL的确是很好飞,基本感觉就是一架放大了的260A。昨天试飞刚入手的CB100,觉得难度比4#6B大,乐趣也更大些~

不知LZ下一步打算换什么机机?有考虑450么?

楼主:
其实我的无重锤4#6bell,已经灵动多了,难度基本与无副翼的120d01一致,只是手感不同。
确实正在考虑450,飞2d的话,看好飞越的sport或者pro。

网友:
此贴更新明显慢了!
楼主不给力啊

真喜欢这个机架 不知道有无卖

真喜欢这个机架 不知道有无卖

楼主:
没法今天加班了,刚回家。太晚了。

网友C:
头罩是否能用可乐瓶的商标的塑料纸蒙起来?那个纸可以热收缩。只是纸上谈兵哦

网友D:
请问LZ大哥,你改装的M120头罩,只需要钻两个眼就好了?
M120头罩本来就没孔的是吧?是就好办了,担心两个孔难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罩是否能用可乐瓶的商标的塑料纸蒙起来?那个纸可以热收缩。只是纸上谈兵哦

理论上可以。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
出去飞时用新头罩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大哥,你改装的M120头罩,只需要钻两个眼就好了?
M120头罩本来就没孔的是吧?是就好办了,担心两个孔难看呢

比好位置钻两个眼。附件有两个橡胶帽,固定在眼里,就可以用了。
原来的孔位置不同,是暗孔,没打穿。
上了橡胶帽不难看。

网友D:
刚买了碳纤贴纸,打算把D01的大桨,尾桨,机头罩都贴上,冒充M120,哈哈

网友E:
你儿子多大?能玩120d01  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碳纤贴纸,打算把D01的大桨,尾桨,机头罩都贴上,冒充M120,哈哈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儿子多大?能玩120d01  应该不小吧

再有两个月满十岁了。
玩玩都可以。小子喜欢装机,修机可以操作一些了。

楼主:
上视频先http://www.tudou.com/v/iB672gBTNds/&rpid=86428449==.html

网友F:
 飞得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得好棒!

过奖了。
其实还不太稳,有镜头在旁边就紧张

网友:
高度飘忽不定,跟我一样,我现在就觉得,掉高度问题,太考验手感了
CB100掉高度也很严重,但是D01没那么厉害,是不是bell的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bell头问题,d01桨大些,升力好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完成改装调试的4#6改。空些时候发段视频上来。真是又稳,又灵活。
不像4#6s,只灵不稳,而且舵面时滞太多。就一个“贼”字。

老兄,以您的经验,4#6S改Bell头,和直接的4#6Bell比区别是什么啊?与Bell的同样稳定,但更加灵活?
我现在飞九鹰260a 3天了,可以对尾、对右了(我固定翼有基础),估计再有10来天应该可以掌握四面了。以后打算弄个250之类的在小区飞,不知道在250之前,下一步在室内练习什么机型合适?感谢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以您的经验,4#6S改Bell头,和直接的4#6Bell比区别是什么啊?与Bell的同样稳定,但更加灵活?
我现在飞九鹰260a 3天了,可以对尾、对右了(我固定翼有基础),估计再有10来天应该可以掌握四面了。以后打算弄 ...

你好。原装4#6bell我没飞过。不过初步判断4#6s改的bell头应该好飞点,我试过关掉三轴,机身像是悬挂在桨平面下面活摇活甩的,不过总体难度不是差别太大,同时升降和副翼运动速度感觉比有三轴时慢一点。
如果260a基本功过关的话,不建议在上4#6bell了,有网友评价操作感觉相仿,就是4#6bell动作迅速很多。
4#6s我个人也不建议,难度大的离谱,没有意义。
建议有条件直接120d01,不少dx评价手感接近450。我用下来也觉得旋头精度明显高于4#6s和bell。
我当时先入4#6s也算是走了弯路了。

楼主:
要把4#6高度控制得平稳确实难,有副翼的4#6s略好点。有时飞机在一米左右,刚感觉有一点下降的趋势(只下降了几厘米),就大油门甚至满有门纠正,jj都要基本触底才慢慢上升。
另外转向和升降副翼大了,高度也要下降。
120d01没有完全解决此问题,但是要好得多。机机升力大了,很容易纠正掉高度问题。

网友H: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干嘛走回头路啊?
还是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干嘛走回头路啊?
还是顶!

终极目标450。
如果难度大于450,我觉得练出来的手感没必要。安心练好d01,和4#6改就行了。

网友I:
为什么楼主,每次旋转以后飞机总是会失速下落呢,难道油门还是控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楼主,每次旋转以后飞机总是会失速下落呢,难道油门还是控制不好?

控制了,加油。从转速可以听出来。但是鸡鸡还是掉高度。也许是鸡鸡问题,也许是还应该早加油。

楼主:
    革命就要坚持,革命就要彻底。
    今天终于彻底了。连4#6改上的副翼固定螺丝都去掉了。
    这是近几天改的最成功的一次。
    起飞后感觉非常好,手感完全接近120d01,噪音也小些了。飞机的稳度和之前没太大的差别,动作还要灵敏些。jj的飞行姿态也非常像120d01,机身的悬挂感有点了,控制不好的话有点原地刷锅。(所有感度设置在50%左右)
    还有就是电池续航能力提高了。同时重量减轻后,鸡鸡升力有提高。
    效果很好,所以打算就保持这样,暂时不改了飞段时间再说。

    这两天是下来,觉得当时入800ma电池不明智,看是容量大点,但是重量增加太多。鸡鸡续航能力提高不多,而且长电池重,对操控的负面影响较大。在120d01上这种负面影响稍微小些。

网友D:
只留一根杆都可以啊???
我马上去拆我的cb100

楼主:
    小鸡的精度不高。特别是副翼舵机是卡在定位器里的,经常松动。于是只有用绑扎的办法,但是舵机和固定板之间有线,不是完全贴在上面,又不能绑得太紧。绑上了,定位孔和定位销还是要经常脱出来。
    又不敢用502粘死,真麻烦。
    根本做不到精确调整,精确控制。只能调个大概。飞行中不断打舵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留一根杆都可以啊???
我马上去拆我的cb100

cb100试过了回个话哈。效果如何?

楼主:
板块今天过100帖了,顶。

网友D:
事实是残酷的,现实是残忍的
我没那个水平把只有一根杆的cb100飞起来

网友:
另外LZ固定舵机的方法,我的D01也是副翼舵机会掉,炸得比较厉害的话,我是用3M双面胶上下沾的,没再掉过,不过也没严重炸过

网友:
LZ应该试试把那2根杆子也弄掉,看你还飞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残酷的,现实是残忍的
我没那个水平把只有一根杆的cb100飞起来

不要着急,重锤重量一步一步减。
另外,100的尾电机重,不知去掉重锤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