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怎么了 ?

楼主(2011-05-09):
周六带几个朋友飞翼龙,三架翼龙配置是一样的。电机XXD2212 7060桨 XXD30A电调 电池是3S 15C 1500ma 第一架一块电池没飞完,飞机没反应了赶紧开车追飞机。万幸飞机找到了,距离飞机数米闻到焦糊味道,检查是电调烧毁了,原以为是个别现象没在意,第二架加电起飞在天上转了几圈,心里没底降落想看看电调温度,飞机刚着地就开始冒烟,居然看见火苗了,赶紧断电灭火飞机保住 检查又是电调,这次电调完全烧毁,损失舵机一个。一块电池没飞完报销两个电调。第三架在上电起飞,事不过三这次不会再有问题了吧,飞机转了两圈,电机开始咳嗽停转,降落检查电调完蛋,电机完蛋。我这暴脾气。三架飞机没一架把电飞完的,电调就全挂了。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了?以前飘飘  KT  翼龙一直在用XXD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就是这次新买的5个电调,一小时之内挂了3个,还有两个不敢用了。是不是买到假电调了,好盈有假的莫非还有人造XXD的假货?

网友:
你买到假的XXD30A的了我发过贴的 你去看下

你买到假的XXD30A的了我发过贴的 你去看下

楼主:
我也怀疑有假

网友:
应该是浆配大了 后推一般是 高KV 配小浆  新西达的电调 你不能当30A 用 目前好像 还没有哪个SB 工厂会去仿新西达吧

网友:
怎么都有假。。。我都要不敢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续烧的话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