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450PRO.改260MG侧板问题.

楼主(2011-05-10):
请问各位改了260MG舵机侧板的大哥们..除了侧板.舵机要换.还需要换什么..?

网友:
没换,楼下答!

网友:
别的不需要了,刚换不久,260力量就是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换,楼下答!

中山兄的成功可以复制。

网友:
其他不用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就换3个260MG舵机和侧板..其他东西不用改动吧.

网友B:
如果马达直径比两侧板之间的间隙大就要换马达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马达直径比两侧板之间的间隙大就要换马达座
马达顶不到的

网友:
回会顶住侧板的上面

网友:
我也想换

网友(2011-07-29):
昨天刚换,好用!就是上电机固定螺丝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