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看看这个值几何?

楼主(2011-05-10):
原装进口 4300BV 日本牧田390W曲线锯 ,说是7成新,我看也就6成不到,请各位老手给参谋一下值几多钱。

网友:
无大修的情况下300以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得拧开电刷看看转子转换器有没有磨损 如果磨出沟了就不值钱了 换转子得200多元呢  换轴承也就15元钱

网友:
楼上的好建议

网友:
不值几个钱,还是喜欢德伟的工具,比日本的皮实。

网友:
我同意藤椅的建议!

网友:
牧田的电动工具还是很不错的,你可以通电试一下,首先是电火花不能大,应是一条细线(到暗处观察后面的通风孔,或将后盖打开)然后是运转声音要正常,声音越轻越好,否则轴承可能磨损要更换;运转没问题后将插头拔掉,用手晃一下刀杆,缩进去时和伸出来时都试一下,导杆晃动越小越好,说明使用次数不多磨损小。总之,火花大轻则说明碳刷或换向器磨损,重则转子或定子有短路;机械声音异常轴承或刀杆磨损。若一切正常200多块钱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如去买个博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说的很详细了。300包邮已到手,感觉贵了点,还价经验不足,标价360,邮费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说的很详细了。300包邮已到手,感觉贵了点,还价经验不足,标价360,邮费50。

已经到手了,试下来质量怎么样?估计应该还可以吧,300是贵了些,如果确实有用也无所谓了,事先讲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买锯条,试了一下还可以,加了点机油,声音小多了,好像好久没用了。没想到这里边水分这么大,就当学习了一下,二手的以后少碰为妙。

网友(2012-08-06):
最多不超过200元

网友:
价格基本就是150左右。再高不合适!还是2手!新的不是这个牌子也就200内!

网友:
不好意思都入手了阿!失言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