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好紧,桨更太厚... ...温州飞越已发帖,希望大家支持去顶!

楼主(2011-05-10):
憋了一晚,还是想不出办法。。。
还是发上来说说,发泄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我RP问题,家里2副FY的桨夹,发现买的木桨、玻纤桨全部都是极难装进去,超紧,除非使用暴力,强行插入。但是这样会令到桨无法通过旋转惯性自然甩直。。而引发震动。
桨夹太窄,桨根太厚!!要怎么处理呢?是我的FY桨夹问题吗?(我发现FY的桨夹的桨端都貌似被螺丝拧紧过度一样,桨端有点微微向内弯曲的情况,可是买回来就这样,桨夹螺丝根本不用拧紧桨就被夹的死死的
想去买个宇宙牌回来试试,感觉心理有种很邪恶的感觉,太败家了,这年头都为这飞机花多少米了?
难道桨夹宽度就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吗?
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那些桨都的桨跟都做这么厚呢?NND!真是奇怪!

网友A:
MS副厂的桨夹都这个样,实在觉得紧就把大桨根部打磨下.原厂桨夹只是稍好而已,基本木桨都要打磨后才能用.到后来大桨拆装多了,桨夹会松动一些

网友:
不是RP问题~~ 而是 山寨的 问题

网友:
找张砂纸,然后把桨根放在砂纸上,来回磨50个来回就可以用了。。

只要不是太贵的桨,我们经常这么干,是桨的事情,不是桨夹的事情。

占次中山装的藤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副厂的桨夹都这个样,实在觉得紧就把大桨根部打磨下.原厂桨夹只是稍好而已,基本木桨都要打磨后才能用.到后来大桨拆装多了,桨夹会松动一些

MS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玻纤桨也太厚了,玻纤桨也打磨??

网友B:
都这样儿,尖嘴钳子—插入—使点劲儿—分开—搞定
另外玻纤桨,碳纤桨可以稍微打磨下,木浆还是不要打磨保险些,木桨再配重使用前最好在桨根部露出的木头部位上点几滴502,增加强度还放心~

网友:
玻纤的我每次都打磨的。
你照片中的那种木浆不能用,每次翻都射浆,只能悬停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儿,尖嘴钳子—插入—使点劲儿—分开—搞定
另外玻纤桨,碳纤桨可以稍微打磨下,木浆还是不要打磨保险些,木桨再配重使用前最好在桨根部露出的木头部位上点几滴502,增加强度还放心~

用钳强行拉大桨夹宽度可行吗??

网友C:
浆夹的标准尺寸是5MM,浆一般应该在4.7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钳强行拉大桨夹宽度可行吗??

不可以,还是锉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夹的标准尺寸是5MM,浆一般应该在4.7MM左右

那FY的桨夹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D:
我只用过宇宙牌和rjx的桨夹,木桨都是这么紧,碳桨就好了,玻桨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用过宇宙牌和rjx的桨夹,木桨都是这么紧,碳桨就好了,玻桨没用过

看来老鸟说的一点也没错,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网友E:
如果是桨夹不标准。。。拿 锉刀  锉

我的非耐 就是桨夹紧。随机带的碳桨多装不进去。
不过要注意。。左右锉的要一致。随时用卡尺夹住一片桨夹。。来回走一圈  就能感觉出哪里锉薄了。。那里锉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桨夹不标准。。。拿 锉刀  锉

我的非耐 就是桨夹紧。随机带的碳桨多装不进去。
不过要注意。。左右锉的要一致。随时用卡尺夹住一片桨夹。。来回走一圈  就能感觉出哪里锉薄了。。那里锉厚了

这要讲技术哦!!!

网友:
比较倾向于修正桨夹,这样只要一次,否则修桨根要修得没个头啊!边修边测量,我也这样搞好的。

网友:
桨夹尺寸不标准,应该在5。0左右。

网友E:
不用什么技术。。
你不有卡尺么。。
可以随时夹住一片桨夹。。夹着它来回走一遍。。有地方卡住或者吃劲。。就说明那个地方 有点厚。。再精细挫那地方就行了。
我开始就是瞎挫的。。结果一片桨夹太薄了。。左右松紧不对称。。用卡尺走了一遍  现在很爽了。。

网友:
我的桨夹也很紧,但飞行中没感觉到桨夹对飞行有多大影响吗,估计用几次那地方就自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什么技术。。
你不有卡尺么。。
可以随时夹住一片桨夹。。夹着它来回走一遍。。有地方卡住或者吃劲。。就说明那个地方 有点厚。。再精细挫那地方就行了。
我开始就是瞎挫的。。结果一片桨夹太薄了。。左右松紧 ...

卡尺来量?然后用挫子挫?

网友:
该让锉刀出马了。。。锉几下就好

网友F:
用上大桨螺丝的那把套筒.插到大桨夹内向上或向下捌一下就行了.注意事项:1掌握好力度.2两个桨夹都应向同一方向否则会造成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上大桨螺丝的那把套筒.插到大桨夹内向上或向下捌一下就行了.注意事项:1掌握好力度.2两个桨夹都应向同一方向否则会造成双桨.

确实是个方法哦!

网友G:
桨夹和 桨都有问题的。。。 桨的问题大很多。 质量差的桨才做厚的。飞越不是有配碳纤桨的么。你卡下碳纤的桨跟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夹和 桨都有问题的。。。 桨的问题大很多。 质量差的桨才做厚的。飞越不是有配碳纤桨的么。你卡下碳纤的桨跟多大。

量了,一样很厚!!!

网友H:
你们都错了!!!中山哥应该换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都错了!!!中山哥应该换飞机了!!!!

换灰机?:funk: :funk:
米就这么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一样很厚!!!

没看到你量的碳纤桨的图? 我晚上回去量一下

网友:
桨夹头收缩应该是在车制时被车刀顶的。

网友:
我目前还都是用木桨,用锉刀或者砂纸把根根磨一下。

网友I:
这种问题我也是经常碰到的   用小号尖头钳插进桨夹里在稍微用力扩大点就行了 还不伤桨夹       因为桨夹上下原本是平行的两端被扩大后在飞机高速转动下由于几次飞行后桨夹拉住大桨的力很大会又被拽成平行所以不伤桨夹还能的轻松装卸各种大桨 个人累计经验....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我也是经常碰到的   用小号尖头钳插进桨夹里在稍微用力扩大点就行了 还不伤桨夹       因为桨夹上下原本是平行的两端被扩大后在飞机高速转动下由于几次飞行后桨夹拉住大桨的力很大会又被拽成平行所以不伤桨夹 ...

这样扩开了,可以吗?感觉很容易导致双桨!

网友J:
锉刀锉能保持两边平衡吗,要知道这个玩样可是在2300-3000转转速下工作的哦,不平衡的话机身立刻抖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锉刀锉能保持两边平衡吗,要知道这个玩样可是在2300-3000转转速下工作的哦,不平衡的话机身立刻抖给你看

严重同意!

网友:
我以前买的白木浆,也是要锉才能装进去,后来买10元的黑木浆,就能很轻松的装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儿,尖嘴钳子—插入—使点劲儿—分开—搞定
另外玻纤桨,碳纤桨可以稍微打磨下,木浆还是不要打磨保险些,木桨再配重使用前最好在桨根部露出的木头部位上点几滴502,增加强度还放心~

y这个方法不错,有空试一下

网友K:
这么说中山哥一直震动的问题找到了吗?就是桨夹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说中山哥一直震动的问题找到了吗?就是桨夹紧嘛?

上次没有排除就小炸了一次~~~
所以现在是重新测试!!!

网友:
绝对一个紧

网友:
我是用锉刀锉!!

我是用锉刀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