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D的油门曲线

楼主(2011-05-10):
3D的油门曲线可不可以设置成100%-100%-100%                 还是100%,50%,100%

网友:
全100%直线就OK!

网友:
我的电直是100-90-100

网友:
100  90   85   90   100

网友:
我的两档,85% 75% 85%普通倒飞航线,倒飞悬停用,95% 85% 95%暴力用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没到3D水平。。

想来 全100% 肯定过瘾。。

网友:
全100 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明显区别吗?

网友:
根据你需要的转速来的。

如果玩定速,那就一条直线;

不玩定速的,两头高中间低一条曲线,可稍微补补转。不过不要差太多,具体数字,根据自己手感来定。

网友B:
3D油门曲线目的是保持转速固定,只用螺距控制升降.
螺距大时阻力大,用大油门,提高转速.
螺距小时阻力小,用小油门,降低转速.
这样螺距变化时,转速基本不变.尾桨转速也基本不变.

潜水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油门曲线目的是保持转速固定,只用螺距控制升降.
螺距大时阻力大,用大油门,提高转速.
螺距小时阻力小,用小油门,降低转速.
这样螺距变化时,转速基本不变.尾桨转速也基本不变.

潜水得来

网友(2011-09-01):
开定速然后设一直线

网友:
我的500用6S A123,3D模式100%一条直线还闲不够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我知道全100声音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