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张表,不同的绕图就可以得到不同型号的电机了吗?

楼主(2011-05-10):
通过这张表,不同的绕图就可以得到不同型号的电机了吗?
发现天蝎星的2221系列电机其他都相同,那就想。。。。。。

楼主:
请高人解惑!

网友:
看了之后非常困惑!!

楼主:
中山水王!

网友:
是的,同一个铁芯,不管是电机还是变压器,用不同的线径和不同的圈数,可以输出不同的功率和转速。
2221只是一个铁芯的尺寸,例如;2218、2216、2208.。。。。。。铁芯越大,输出功率越大。2221的功率肯定比2208大。
2221是一个级别,一个级别里,可以用不同的线径+不同的圈数。可以做成好几个KV种类,供不同需要的人选用。
这个数据表很实用,对电机改造有兴趣的模友是值得收藏。

楼主:
老知青都来,真是太荣兴了!

网友:
20 strand 0.21mm指0。21的漆包线每股20根开绕??

网友:
因为电流基本上都是在导线的表层流动,为了减小匝间效应,通常多股并绕

网友(2011-10-05):
不是绕线不同就可以改变kv值的,还有转子磁铁的数量也有关系

网友:
天蝎的电机绕法相对于其他电机的绕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实际绕制中相差仍然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