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电机与电调

楼主(2011-05-10):
  我是个新手,做了个微风,用的是XXD 30A电调,XXD2212 KV1400
电机
,WFLY 6A 2.4G控.但是为什么我每次先把电调和接收机连接后再插
电池
时电机都会滴滴的响,并且转不起来,好像是在发抖,而先插电池后接接收机就会转,但是打开控后电机的转速会很大,并且不受控,一直以很高的转速转,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A:
先开控(注意你的控的油门是不是在最低位),再接动力电池(一接电池,电调接收到信号该滴滴叫);先接电再开控不好,不知道你的电调有没有无信号保护。 “打开控后电机的转速会很大,
并且不受控
,一直以很高的转速转”不应该呀,不知道你看你的控设置好没,油门行程呢? 我感觉是你控的问题,控没设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