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AM FM 控未来走向是什么 控未来的发展方向

楼主(2011-05-10):
传统的AM FM控未来会被淘汰!
未来是2.4G 的天下。
自从2.4G出来后 不久就在魔界全面推开了
就连以前说的车模上不能用2.4G的话 现在也成为历史
未来就是2.4G数码的天下 你还在学习FM AM 的知识吗?这技术已经过时了 。。
航模变得真快!
认为AM FM 没有过时的可以来讨论。

网友A:
我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以后的AM FM真要全部OUT
2.4G要占领遥控器的90%市场.但AM FM的频点大家不得不使用,只是现在使用概率越来越小!
但要全部退出这个时代 估计还要几年

网友B:
完全退出?恐怕也未必!
就像传统雷达即将淘汰时突然发觉它能侦测隐形飞机一样,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AM FM肯定还会有它不可替代的功用,等着看看吧。

网友:
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吧!

网友C:
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D:
应该不会完全退出吧。。谁知道呢?

网友E:
AM、FM在障碍间传输比2.4G好

网友F:
不会完全退出

网友G:
AM,FM 技術過時?腦子被JS洗過吧?
知道長波通信用什麽?

网友H:
回复 楼主:

网友I:
不会很快就被淘汰的。因为2。4G的穿透力太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长波通讯! 你家飞机开到太平洋啊?
都卫星电话的年代了 GPS漫天飞 。
你家的飞机上装的了长波天线吗?估计天线比飞机 大得多重的多!
另长波信号容量够吗?那卫 卫 卫星上咋咋不装长波设备?

网友J:
控嘛就是拿来遥控的,只要它不失控工作稳定管他什么工作模式呢。很多老玩家一个控用上10年20年照样能用!  发骚的肯定要拍砖了

网友K:
拿你的2.4G控到无线路由器旁试试看或者无线上网人群多的地方,比如大学宿舍边。
不要以为2.4G就不会同频,JR、FUTABA都没有停产FM的控。

网友L:
一般来说,有需要就是其存在的价值
对于需要,是多多益善滴,两者为什么不能共存呢?
技术是发展的,但是自从将无线电技术用于人类开始至今,一直是共存的

网友B:
估计玩潜艇的肯定不会用2.4G设备!

网友:
感谢各位嘉宾的评论!
虽说2.4G来势凶猛 可是我也遇到2.4G的一些问题。
如 只能是视距操控 稍有阻挡 恐怕就难说了
还有她的天线的方向性 问题
再加上 一旦有大功率的 2.4G的图传 ,呵呵 一般的山寨2.4G可能就 歇菜了 。(1W的图传不会歇菜的2.4G控有知道的朋友贴图看看)
但无干扰情况下的遥控性能可是FM AM 无法比拟的 ,还有省电的特点 等。
要求不高,就是失控也不会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我选择2.4G
如果损失大或有生命安全问题存在时 我选择2.4和FM 双通道自动切换的控(可惜市面上还没有这种东西,估计以后会有)
您的选择是?

网友M:
就不能出一个身份密码式的控,将接受接到控上对频后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密码,就不会干扰了吧。

网友N:
一直用2.4G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