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3.7V锂控电

楼主(2011-05-10):
3.7V锂控电,工作电压是3.7V,,,,,
一般使用到多少V(3.3V吗)就该冲电了?
天7的控对1S的锂电有低电压报警吗?
锂电一般冲多少小时?用多少电压冲,冲完后有多少电压?

网友A:
同问 我也用这个锂电供天7

网友B:
有报警不用担心,另外屏幕上也显示电压

网友C:
3.7V就要充电,充满4.2V

网友D:
我在淘宝上买了天7控的电池,2个2000mA的cell并联,4000mA,充满4.2v,屏幕上显示电压,从4.2v到3.6v,3.7v的时候可以用,到3.6v的时候天7开始报警,就要充电。前提是你要在天7设置里选择用锂电池供电。 可以飞很久充一次电。

网友E:
我也是这样

网友F:
有电压报警,3.6V就报警了,有点郁闷, 而且那个显示不准, 3.6V的时候,实际有3.7V多

网友G:
没电天7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