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这个飞机能配遥控器吗。实物图。谢谢

楼主(2011-05-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玩具一般都用的自己生产的专用控。再说这飞机新的也就管200块钱,没什么用

网友:
我一个,你这个是环奇飞机

网友:
你看能不能换个接收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把。3通的玩具拿来可塑性不大

网友:
这个是3通的玩具飞机,一般就100多块钱,换遥控器比买新的一套飞机还贵。

网友:
  就是哈,买个天6的钱都可以买新机了

网友:
是啊,冠丽的4通遥控器就要128吧,还是淘宝价,因此费这个钱是没有必要了,不过可以去掉接收机,使用近距离遥控开关来操纵,可能会便宜一些,一对要十几块钱,但是开关量,无法控制大小,而且需要单片机来转换控制量,因此我觉得这机机改造的成本太高,如果LZ会单片机的话,可能搞 搞 。

网友:
你可以找到飞机的型号,去找遥控

网友:
汗 莫非楼主是想给这飞机配个2.4G。。。控臂你这飞机值钱,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不是老鸟

但无线电略通一点,我觉得这事不难:你可以去附近的店铺单买个类似直升机玩具的遥控器,再去电子市场买2个频率一样的晶体(最好是40MHZ多一点的),把飞机里的和遥控器里的晶体换下来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JJ 价值几十元,为它配个专业遥控器就不值得了,且麻烦。。。

网友:
3通完航拍?
NB。

网友:
回复 楼主:

玩具上写着40MHZ,晶振不会是整40MHZ,例如可能是40.175MHZ,拆开飞机在电路板上能看到。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差一点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