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1-05-10):
我是新手.对
电池
充放电不是很了解.前期就把一个7.4V的电池给废了.才引起我对电池充放电的注意.也看了一些关于电池充放电的使用方法.最后我得到结论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3.7V 电压在3.7V--4.2V
7.4V 电压在7.4V--8.4V
11.1V 电压在11.1V--12.6V
就是说放电电压不能低于对应电池的最小电压.最高充电电压不能高于对应电池的最高电压.
是这样吗?请老手多给意见.

网友A:
不是吧,好象充电电压应该高于电池充满的最高电压,不然的话,快到满电时根本充不动了哈。
工作电压应该是指电池放电最稳定时的电压值,截止电压是最低电压值

网友B:
是这样的。充电电压不能高于规定植

网友C:
锂电池,单节电压范围在2.5-4.25V之间,我一般放电到3.3V左右。

网友D:
不知谁说的对

楼主:
板凳说:"单节电压范围在2.5-4.25V之间".我看过其他老帖说是单节电池电压范围在2.7--4.2之间.到底是那个参数比较准一点呢?我就是不大懂想求真.请大家都来说说.发表一下对电池电压范围的了解.也算是给我上一课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E:
充电的时候用原配的充电器就好,然后单节锂电池电压最低不能低于3V(有的资料上写的是2.5V,但是3V是最保险的),最高一般是4.2V,如果充到4.25V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再比4.25V高了,否则就过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