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生产厂商及识别

楼主(2011-05-10):
最近手里头有两台C0618,翻完坛子头的C0618贴子,说得最多的是天仪产的,但是如里没有底座,又如何识别生产厂家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两台好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手里头有两台C0618,翻完坛子头的C0618贴子,说得最多的是天仪产的,但是如里没有底座,又如何识别生产厂家呢???请各位指教!!

我还说呢C0681是何物 进来一看原来是LZ把1和8写反了
有时间改一下吧

网友:
看标牌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只有0618粉丝根据细微的差别才能判断

网友:
楼主是0618迷阿

网友:
导轨长度 油盘尺寸 挂轮等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