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ektrum的DX6i,DX7,DX7S,DX7se的区别

楼主(2011-05-10):
准备就简简单单的玩一下电直,不会什么暴力3D之类的,最多也就是倒飞一下了,所以准备上面几个控,就是不知道7系列之间的区别,那个大虾说明一下呢,是否有必要se,感觉比7s贵很多呢。

网友A:
DX6i DX7S二选一吧
DX7, DX7se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多谢哈,那看来7S应该就不错。决定了。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看厂家配的接收都比发送多一个通道呢?

网友B:
DX7S 有货了吗,我在淘宝上怎么没有搜到呀?

网友C:
DX7, DX7Se 就不用考虑了,上一代产品,而且现在存货并不便宜
论功能,速度,DX7s,DX8完全超越,而且DX7s和DX8都是DSM2,DSMx兼容,有跳频
DX6i,如果资金有限,新的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