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邱先生和各位模友--kds的k6x的控和接收奇怪现象 ...
★请教小邱先生和各位模友--kds的k6x的控和接收奇怪现象★

楼主(2011-05-10):
正常的话开控插上电调以后, 接收器就会长亮.
但是为什么我有些时候第一次差电调的时候, 接收的指示灯会不规则地快速闪动? 而且这个时候去控制各个
舵机
运动的时候, 是不太连贯不太流畅的. 拔掉
电池
再插上就好了, 就长亮了.
这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多次重新对频以后, 情况还是如此, 用是能用, 我就怕那灯在空中不常亮.那就麻烦, 况且据说这控能在地面800米作用, 空中1200米!!! 有这么远吗?

楼主:
想用来飞固定翼

网友A:
6通道已经停产了,因为高频部分工作不够稳定。但只要对上频以后不会失控的。当然我们建议采用7通道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