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四冲程的甲醇机比2冲程的甲醇机工作温度高吗?

楼主(2011-05-10):
现在我的一个46级2冲和一个82级4冲,感觉4冲温度比2冲高得多,尤其是4冲高速几秒过后排气管附近都冒烟了,请问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
4冲机器正常的工作温度的确比2冲高几十度,准确的说应该在300度左右。我的机器飞完一个起落下来缸头手摸大概能坚持3-5秒,LZ说4秒排气管就冒烟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度。感觉应该是高了点,请检查进排气的正时机构特别是气门间隙的状况是否合理。

楼主:
按LS说的意思,温度高和正时机构和气门间歇有关,请问气门间歇到底是小了还是大了会影响温度过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LS说的意思,温度高和正时机构和气门间歇有关,请问气门间歇到底是小了还是大了会影响温度过高呢

如果你确定发动机其他机件包括正时机构都没有问题,那是气门间隙过小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原因:混合气在缸内燃烧后产生高温高压,推动活塞做工,做工同时压力降低,温度下降(能量守恒定律很好理解)。如果气门打开过早,燃气做工过程还未完全结束,热能还没完全转化成动能就被排出,机器自然就温度高了,而且机器的马力也受到了影响。
坛子里有好几个好帖介绍如何调整4冲机器的,方法就不需要我再来啰嗦了,LZ自己找来看。如果有更高要求的话可以自己测下发动机的进气角、排气角,进排气提前角、进排气重合角。专门研究发动机的专家们有这些具体数据的大概值提供。我就是这么调整机器的。

楼主:
谢谢LS大哥的指导,我这个发动机我发现冷车的时候把气门间隙调整为接近0(小于0.05MM),当热车过后再看气门间隙比冷车的时候大些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大哥的指导,我这个发动机我发现冷车的时候把气门间隙调整为接近0(小于0.05MM),当热车过后再看气门间隙比冷车的时候大些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排气门间隙一般调到0.08左右(进气门0.04左右)。热车后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气门间隙会变大一点,这个是正常现象。调整以冷车为准。还请LZ搜索相关帖子参考,他们都写得很详细了,在下也没必要重复啰嗦。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075701&db=TECH

楼主:
我的发动机现在发动时取掉点火电就熄火,但是不富油,正时机构也没有动过,气门间隙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和实际是不一样的2楼同学说的是发动机温度(不包括排气管)!排气温度4冲要比2冲高很多,因为它排出的是完全燃烧后的气体温度很高!2冲里面包含没有燃烧的气体(再汽缸唤起过程中会被扫气过程把新鲜底温混合气同废气一起排除浪费掉)也就降低排气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