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方形导轨这样安装是否可行

楼主(2011-05-10):
比较常见的是图中第一种安装,现在我想像第二种那样安装,可不可以呢?

网友:
不行,重力一大扯烂喽!!
沙发!!

网友A:
惭愧。半天功夫两张图愣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我真该好好学点东西了

网友:
载荷在额定范围内的话,俩者安装方式区别不大

网友:
吊装是可以的,但是吊的负载大不能太大。

网友:
导轨反装,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第二种没见过,线轨没有这样用的吧。
下边移动平台的重量全落到几螺丝上边了,时间长了对线轨也不好。如果不是特别重还凑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另外很抱歉没有描述清楚,第一图是移动平台重力压在压在导轨上,第二图是移动平台重力拉在导轨上,主要是想讨论这个压和拉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图文字有误,我觉得下面的有个好处就是导轨不容易脏,咪咪的机器是按下面的方式装配的

木弟弟,珠珠里面进了垃圾就更麻烦了
而且,这种方式就是求脏

虽然,这是种标准安装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另外很抱歉没有描述清楚,第一图是移动平台重力压在压在导轨上,第二图是移动平台重力拉在导轨上,主要是想讨论这个压和拉的区别。

珠珠没磨损,就没有区别,都能保证精度
珠珠有磨损,还是没区别,都没有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进行中的新机就是用第2种安装方法,台面固定,导轨吊在台面底下。移动龙门的2片则板直接安装在滑块上,则板上有安装台阶。

把你的新机设计图给大家解解馋
还有你那台学老工人的小车床进行得如何了,一直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弟弟,珠珠里面进了垃圾就更麻烦了
而且,这种方式就是求脏

虽然,这是种标准安装方法

好的滑块两边都有刮尘板,脏是不用管的,只要定期打黄油就好
我们单位设备很杂中 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都有不管是轻型还是重型移动机构都是直线导轨固定,滑块活动,不然为什么叫滑块。还有就是直线导轨的安装很讲究,都是要用百分表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半天功夫两张图愣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我真该好好学点东西了

我也是,惭愧,还请楼主说说,你是直接镜像的图片吗 ?
倒装导轨是没问题,对于4排珠的导轨而言。

网友:
惭愧:loveliness: 反复看,是一样的安装,只是图上下反了个过

网友:
看了半天都没搞懂楼主想干什么,如果把移动台吊在下面,那工件放哪里?在固定台上掏个大洞?还是鸡头也倒过来?冲上铣?

网友:
现在外面卖的成品雕刻机 大面积的  多半都是用的吊装线轨或者光轴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专门用于反装的线轨的 普通的反装似乎是有影响的

网友:
应该不行

楼主:
看来倒装不太好,还是想办法按常规的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