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260A的平衡杆断了,情急之下,DIY出了本论坛最牛260A平衡杆

楼主(2011-05-10):
先上图:

楼主:
这是美嘉欣T36的平衡杆,我把中间全部弄干净,直接套在了原来的平衡杆夹外面,中间加一个圈固定穿轴,刚试飞了一下,可能是平衡杆稍轻了点,稍等一会,把它加重一点,再试

网友:
角度貌似差不多,但是平衡杆球头的虚位会不会很大呢

楼主:
没有虚位,超爽的,但也有一点不好,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别的,原来起飞我要向右后打舵才能基本原地起飞,改了这个后,我要右前打舵 也有发飘可能,但是一但起来了,超稳,几乎有三通半的共轴双浆的稳定性,但是灵敏度也降低了,没办法像以前那个快撞墙时一个满舵可以弹出来

网友:
你的260要的什么控啊?不是照片的控吧?

楼主:
不是,那是一架环奇851 的控,就是标配的那个控啊

网友:
平衡杆的2根连杆换成260的那种更好

改的很不错。看样子应该和原厂一样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