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 角接触球轴承的使用效果到底怎样的

楼主(2011-05-10):
角接触球轴承的使用效果到是底怎样的?或者说角接触球轴承予紧后是什么感觉?
最近连续D了一大一小2个无动力主轴,考虑到要上到一定高转速,所以没有使用过多轴承,只在两端各使用了一个角接触球轴承,也就是一共只使用了一对角接触球轴承,结构上是外壳一次装夹一刀车到底保证同轴度,和轴承外圈过盈配合,轴承采用背靠背安装,内圈予紧,然后再车内衬套定位,和外套正配合.转轴大的一个是使用C20 ER16 L150的ER延长杆,车制轴承予紧细牙罗纹和挡油圈等,后端轴承内圈位适当磨小以满足予紧需要.小的转轴用14毫米直径打印机光轴车制,配0.6~6.5毫米精密钻夹头,6毫米通孔,和轴承内圈一个过盈紧配合一个正配合(为了可予紧),在转轴上车细牙双螺母予紧.
全部做好,装配的时候问题来了!!!!!
轴承不予紧的时候转动感觉很好,但是轴向有窜动,予紧后轴向没有了窜动,但是转动感觉明显有阻力,手感还好象有颗粒感,轴承事先都用煤油清洗好多次,转动感觉没有任何阻滞,然后再上干净的锂基润滑脂,可予紧后转动起来还是感觉不顺滑,这是什么道理啊???看在偶码字好辛苦的份上,坛里有过使用角接触球轴承的达人快近来说说啊,这种情况正常吗?空载打表轴向跳动到是还可以,就1丝左右,偶好迷茫啊,拜托拜托
上传几张小主轴的图片

转轴挡油圈和钻夹头

转轴挡油圈和钻夹头

装上钻夹头和挡油圈的样子

装上钻夹头和挡油圈的样子

外壳衬套转轴和轴承

外壳衬套转轴和轴承

装好一端轴承和衬套

装好一端轴承和衬套

装好两端轴承和衬套

装好两端轴承和衬套

全部装好的样子

全部装好的样子

全部装好的样子(屁股)

全部装好的样子(屁股)

网友:
不懂,等着老师指导。等着学习!

网友A:
轴承型号,等级,新旧程度,具体描述。。。

网友B:
以前看过无动力主轴的帖子,好像这样两头装轴承的,如果有温度的变化,热胀冷缩,会使缝隙变小,阻力增大。最好的是在一端用两个轴承,另一端用一个,就不会有温度的影响了。

网友:
轴承型号不对,或外圈过盈大了.

网友C:
颗粒感应该是阻力太大了,不过手感对机器不重要,开机,如果工作过程中轴承发热不严重,就没关系
可以一边预紧,一边打表测,加力后眺的不厉害了,就可以开机测试,主要是观察轴承温度,特别是电机转速不对,或堵转,就太紧了.
圆锥辊子轴承是很好选择,很多铣床主轴都用.角接触的问题是单个使用时定心很差.反抗径向力也不好.
另外你买的轴承有保持架没?

网友:
预紧安装不是越劲越好,要给滚珠活动的间隙,多调几次,就有经验了,祝玩的愉快.

网友:
高手路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型号,等级,新旧程度,具体描述。。。

分别是全新哈尔滨7004AC和7001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过无动力主轴的帖子,好像这样两头装轴承的,如果有温度的变化,热胀冷缩,会使缝隙变小,阻力增大。最好的是在一端用两个轴承,另一端用一个,就不会有温度的影响了。

一端用两个轴承另一端用一个就没有热胀冷缩现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感应该是阻力太大了,不过手感对机器不重要,开机,如果工作过程中轴承发热不严重,就没关系
可以一边预紧,一边打表测,加力后眺的不厉害了,就可以开机测试,主要是观察轴承温度,特别是电机转速不对,或堵转,就太紧了. ...

多谢指教 ,轴承当然会有保持架的: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端用两个轴承另一端用一个就没有热胀冷缩现象了么?

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常见的布置,防止轴受热膨胀将两端固定的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常见的布置,防止轴受热膨胀将两端固定的堵死.

我的后端轴承的内圈和外圈都没有过盈,不用热装配稍稍用力就可以装入,这个算不算游动的?前端轴承的内外圈都有大概1丝不到点的过盈,是通过对转轴冷冻和轴承加热装配的,然后再对外套加热装配好转轴和轴承,整个过盈配合部分的安装在加热和冷冻的双重作用下用黄铜管稍稍敲击即可装到位,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小轴这样做没神马问题。。。我都用了一年多了。。。神马问题都木有。。。。事实告诉我们:实践很重要!

网友D:
有很多东西是要摸过搞过才知道。。。等别人给你答 案 是要理论的答 案还是实践得出的经验?

网友:
游动指的是有无限制装置,比如轴肩,预紧螺母等,为了游动当然不能采用大过盈,
另外装刀的一端不要采用间隙配合,要用过盈的,对消掉旷量.
还有,不要把人的感觉通感到机器上,机器比我们的手有劲的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后端轴承的内圈和外圈都没有过盈,不用热装配稍稍用力就可以装入,这个算不算游动的?前端轴承的内外圈都有大概1丝不到点的过盈,是通过对转轴冷冻和轴承加热装配的,然后再对外套加热装配好转轴和轴承,整个过盈配合 ...

我看到前端的黄铜止推环,后端的黄铜锁紧螺母,所以哪头都不是游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东西是要摸过搞过才知道。。。等别人给你答 案 是要理论的答 案还是实践得出的经验?

理论我自己有能力学习,我也当然会通过时间取得经验和教训的,只是第一次用角接触球轴承并且进行了予紧操作,感觉和渗沟球不一样,也是为了和大家交流和学习才出的这个帖子,如果阁下觉得偶很幼稚很天真,那只好抱歉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需要多高的转速 、过万转的话轴承的 过盈量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前端的黄铜止推环,后端的黄铜锁紧螺母,所以哪头都不是游动的.

非常受教,谢谢
还有个小白问题,如果没有止退环和锁紧螺母,哪又怎么来实现轴向约束(予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我自己有能力学习,我也当然会通过时间取得经验和教训的,只是第一次用角接触球轴承并且进行了予紧操作,感觉和渗沟球不一样,也是为了和大家交流和学习才出的这个帖子,如果阁下觉得偶很幼稚很天真,那只好抱歉了:e ...

他没恶意,只是希望实践出经验.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受教,谢谢
还有个小白问题,如果没有止退环和锁紧螺母,哪又怎么来实现轴向约束(予紧)?

为了实现预紧,一定需要锁紧螺母,然后配合轴肩,孔肩,止退环就是轴肩的一种变形.精密装配时使用测力矩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多高的转速 、过万转的话轴承的 过盈量不能大

作为磨头用的时候可能会在5000~6000转,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到不了万转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实现预紧,一定需要锁紧螺母,然后配合轴肩,孔肩,止退环就是轴肩的一种变形.精密装配时使用测力矩扳手.

学无止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非常感谢你的热情讲解,这样我对轴承的使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了,哈哈
还有啊,高手一般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我不会介意,否则就不上这玩了,呵呵

网友C:
哈哈哈,我就是他说的不实践,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我连深沟都没用过,上面都是我以前学校学的,但很多都还给老师了,只是现在和你共同讨论问题,觉得自己也是再学习的过程.大家共同解决问题.
另外,我觉得你的润滑脂抹得太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磨头用的时候可能会在5000~6000转,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到不了万转级别的

超过1500周每分钟的都应该是高转速,试用的时候注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就是他说的不实践,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我连深沟都没用过,上面都是我以前学校学的,但很多都还给老师了,只是现在和你共同讨论问题,觉得自己也是再学习的过程.大家共同解决问题.
另外,我觉得你的润滑脂抹得太多 ...

呵呵,我是学电子工程的,虽然很爱好机械,但是毕竟不是科班,所以被行家教训理所当然啊,但是偶不懒惰的,很勤奋啊,哈哈
看了你的图,彻底弄明白了什么是既能满足轴向约束又能很好应付轴向膨胀的基本结构,马上再D一个看看,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就是他说的不实践,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我连深沟都没用过,上面都是我以前学校学的,但很多都还给老师了,只是现在和你共同讨论问题,觉得自己也是再学习的过程.大家共同解决问题.
另外,我觉得你的润滑脂抹得太多 ...

 , 我还没实践,不敢作声,只能猜想:
猜想01:结构设计不合理,数量用的太少,至少单边2个轴承,否则无法自定心,一紧就偏心
猜想02:轴承位同心度没车好,结果同上
猜想03:楼主在预紧时,大力了,轴承受损,保持架变形了
猜想04:轴承质量有问题,是哈尔滨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花了50元买了2只进口角接触轴承,花了10元买了5只进口NSK深沟轴承,还有1支C20 ER16,准备做无动力主轴中

好玩兄弟
说说你的配对方式,看看和我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标准做法,是六枚轴承

头部: 一对滚柱,之后一对配对角接触
尾部: 一对滚柱

网友:
我们的做法五花八门,随心所欲

所以叫diy

网友:
学习了,收藏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还没实践,不敢作声,只能猜想:
猜想01:结构设计不合理,数量用的太少,至少单边2个轴承,否则无法自定心,一紧就偏心
猜想02:轴承位同心度没车好,结果同上
猜想03:楼主在预紧时,大力了,轴 ...

猜想01:似乎不是猜想,同意这个观点.
猜想02:我是在车床上一次装夹车的轴承位,同轴度再不行的话那只有重新买好床了
猜想03:予紧没很大力,偶就用手拧拧,偶没练过气功
猜想04:在这个世道里神马事情都可能发生,值得警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论我自己有能力学习,我也当然会通过时间取得经验和教训的,只是第一次用角接触球轴承并且进行了予紧操作,感觉和渗沟球不一样,也是为了和大家交流和学习才出的这个帖子,如果阁下觉得偶很幼稚很天真,那只好抱歉了:e ...

朋友的但心我理解。。。咱也是从第一次走过来的 。。。但只想告诉你:让它去转吧没有问题。。。
很多朋友通过发贴想找到的答 案 但坛友们的答 案和观点又太多 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没恶意,只是希望实践出经验.呵呵

是的是的

网友:
两头各一个7004 背对背   用端盖把轴承压到位 两头一个已经可以了。不要搞的太复杂。。。轴承太多太复杂没有意义

用皮带轮压着套 固定好  固定住轴(上下不窜动)就没有间隙了
这轴 天天干活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但心我理解。。。咱也是从第一次走过来的 。。。但只想告诉你:让它去转吧没有问题。。。
很多朋友通过发贴想找到的答 案 但坛友们的答 案和观点又太多 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误导了。。。

呵呵,偶是有点小家子气了啊,第一反应是觉得您不愿意带菜鸟进步,所以有点莫名的感冒了,呵呵,诚恳抱歉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偶是有点小家子气了啊,第一反应是觉得您不愿意带菜鸟进步,所以有点莫名的感冒了,呵呵,诚恳抱歉一个

小卡盘借我玩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卡盘借我玩几天

这个卡盘也是第一次D,属于摆设级别的 ,不太好的,正准备再D,到上升到实用级别了偶送你一个可也 :loveliness:

网友:
没找到bt的主轴设计,

就找了车床主轴的替代

但是轴承结构和车床主轴是相同的

zxl兄弟,你的资料比较老了,

你看,放得久了,字都有些模糊了

网友:
bt主轴设计更复杂些

主要防止打刀时,对主轴轴承的冲击

网友:
从GG上找了些

楼主:
非常珍贵的借鉴资料,收藏先
多谢楼上两位了 ,来上海的话请你们喝酒

网友C:
角接触的特点是摆动范围大,圆锥摆动范围小,是不是意味着角接触有更好的定心效果,但耐受径向力不好(爱摆),所以都配合圆柱辊子轴承一起使用,圆柱辊子最抗径向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机床吃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的特点是摆动范围大,圆锥摆动范围小,是不是意味着角接触有更好的定心效果,但耐受径向力不好(爱摆),所以都配合圆柱辊子轴承一起使用,圆柱辊子最抗径向力.

所以我对兄弟你一直非常佩服,解释得非常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情况,装上之后感觉轴承一顿一顿的,感觉有砂子没清理干净似的

网友(2012-03-18):
非常佩服,解释得非常清楚

网友:
轴承一顿一顿,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