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天地飞7 直机模式下 第五通道的作用

楼主(2011-05-10):
最近一直研究450 和天7 为什么天7上的第5通道可以调节
陀螺仪
的感度? 为什么第5通道还可以在锁尾和非锁尾之间进行切换.

网友A:
5通道 对应的是遥控器上的一个开关 该通道默认就是调节陀螺仪感度和锁尾切换的
其中 陀螺仪感度 是在遥控器内设置
而切换 就是那个开关的任务了

网友B:
感度控制锁尾模式的!

楼主:
天7的第5通道不是开关,是一个悬扭啊

网友C:
可以自己设置是开关还是旋钮

楼主:
天7 怎么设置啊

网友D:
。。麻烦你们都看下说明书好不。。。天7那个旋钮在固定翼模式才是6通道,在直机模式是第5通道。。飞450直接把舵镙的感度那根线接在第5通道就能通过旋钮控制感度了。

网友E:
第五通道是调节陀螺仪感度的!当然可以调节锁尾和非锁尾了!感度是0就非锁尾了!

楼主:
既然有了这个旋扭来控制感度,那为什么菜单里还要去搞什么感度的百分比啊.

网友F:
旋钮普通模式才有用

楼主:
除了普通模式还有一个3D模式 有一个选项是 位置-锁定,这个是是意思

网友G:
那是锁定模式

网友H:
直升机模式下,第五通道是是通过陀螺仪感度选项调节的,那个旋钮没用。

楼主:
那个旋扭有用啊,我就是通过这个旋扭才让我 的450不自悬的

网友I:
我也在用天7,飘过

网友J:
很多人都在用天7 天7,华科2801PRO,固朗7通(新的) 哪个好点?

网友K:
我用KDS新款遥控器 感觉可以

网友G:
请高人解答

网友L:
飞到现在 也没会用第5通道。。

网友M(2011-10-20):
同问啊,求高手解答,但是估计高手都不用天7,这可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