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龙阵跑O,70%船就开始偏。。

楼主(2011-05-10):
低油门能跑直线,70%油门感觉船就开始偏。。(22秒开始70%油门)不敢再加速,怕翻。。不知道怎么解决。
3674 KV1840, 6S1P 4300MAH,200A,435铜浆,4MM软轴。船重约2KG,电池和图片放得有一点区别。就是下面一块电池往船头移动得和上面一块相对。

调整大小

楼主:
舵机已经换成了标准舵机。。舵量60%。。

网友:
跟我一样的船,红色,用红锂电跑,用3660电机,我的KV1620,435铜桨,电调80A高压版,你的200A夸张一点 电池3200MAH25C放左后边一粒,船的中部再横放一粒,偏左一点。6S全速的时候船不会偏,但有点左右摆。浪大的时候看不出来,静水比较明显。

楼主:
现在的位置图。。。求高手指点怎么能能不偏。。。

楼主:
。。怎么没大虾来指点。。。。

网友:
玩油的不懂,可能把桨换成三叶的能解决

网友:
把入水角调高些,重心往后些,再调整水板,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A:
这个配置是想破百?
如果是个双体船或虾就ok了,单体船就难点了
反扭只能尽量靠重心偏移来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是想破百?
如果是个双体船或虾就ok了,单体船就难点了
反扭只能尽量靠重心偏移来压了

楼主有说要破百吗?

网友:
找了张照片,供你参考。

出水口我已改到船的1/2处了。这是旧的照片。1、2位置是放电池的。

网友:
我的重心是偏左,你的重心在中间线上。另老鼠尾调到0°。你的入水角大了。你的动力配置很猛

网友:
6S O 艇往一边偏很常见  建议把电池都放到左边 右边的电池位放电调 然后调节压浪板  船往哪边偏哪边的压浪办往下调 如果这样也不能解决的话 就换小浆 来减少反扭力了
PS 如果怕O艇会翻的话 在盖子上面顶一个矿泉水瓶就不会翻了。

反扭力!!看图

反扭力!!看图

网友:
加水瓶阻力大,尤其是高速的时候,像LZ这样配置的,阻力明显。

网友:
而且这壳并不是很专业的。

楼主:
准备照你的把重心改下了。。。
现在就去往上调入水角。。。。不过我现在跑下来电机温温的。。
过2天去找个大点的湖看下效果。。。

没想过破百哦。。毕竟玩船超新手。。。只求跑1次能全油门爽个哪怕10秒钟都好。。

楼主:
我船头塞有2个矿泉水瓶防沉。。。所以横放电池还不是很好搞。。

网友B:
建议还是3S 4S跑跑 6S不太合适 危险的很

网友:
其实中间横放的电池我做了一块板,电池太长可以斜放,我用6S1P的A123时是2S+4S,2S横放。用3S+3S锂聚时就要斜放。我的船头也塞了防沉的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3S 4S跑跑 6S不太合适 危险的很

3S我跑过。。。。比我自己改的环奇948快不了啥。。。。
不甘心啊。。。

网友:
至少5S锂聚跑,既然6S才温温的,就用6S跑,玩船就是玩的刺激,不然太不爽了。 看着O艇乘风破浪而来,声势浩大,很爽!!!!!!!!!!!!!!!!!!!

网友:
还算可以把

网友:
LZ怎么没反馈了?

楼主:
把电池放在靠左的位置,跑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爽跑了2次。。。多谢各位!
现在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连轴器和软轴很容易打滑,可能是我船太重的原因(起跑重量2300G),我把2颗顶丝直接换成了3MM的内六角螺丝,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还发现个有趣的问题。我分别用2个25C 1800MAH 和2个25C 4300MAH串联。。。相同品牌。
相同油门跑起来明显4300MAH的更快,而且电池温度也更低,1800MAH 的因为用的3.5MM香蕉头,跑下来一看直接融锡了,电池温度手测至少高15度以上。

看来相同C数下,毫安数更大的电池跑船还是要更适合一些。。

楼主:
发张6月1日带儿子去跑船的相片。。旁边是给他改的948

网友:
嘿嘿,相同C数下,大容量的电池放电能力更强,内阻更小。

网友:
联轴器和软轴连接是不容易打滑的,硬轴还比较容易打滑,顶丝上紧点,再滴一滴502,防止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