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YT600的发动机 风轮部分 怎么 拆下来啊

楼主(2011-05-10):
想拆了换轴承 ,发动机 已经拿下来了。但不知道怎么拆风轮 。铁汉的帖子是 风轮拆了后的

网友:
KS有专用工具的 我这里有卖 QQ181894 074

网友:
其实也不难, 我是找一个螺帽, 拧在曲轴上一半, 然后用木棒很温柔地慢慢敲下来的.

网友:
是的,省钱与花钱的选择!

网友A:
没有必要花这钱去买专用工具。

ls的方法我觉得也不好,我觉得应该是把螺母拧到与曲轴齐平,再敲。

我是直接铁榔头伺候,没那么紧的。左手环握风扇,右手持锤,发动机悬空(下面是抹布)。轻敲几下就下来了。
OS也没那么金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花这钱去买专用工具。

ls的方法我觉得也不好,我觉得应该是把螺母拧到与曲轴齐平,再敲。

我是直接铁榔头伺候,没那么紧的。左手环握风扇,右手持锤,发动机悬空(下面是抹布)。轻敲几下就下来了。
...
兄台怎么和我一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