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载机之双发载机讨论篇

楼主(2011-05-10):
双发更经济???也许小载机存在耗电不合理 然而载机重量过了那个临界点呢?

看看质量已经不错的双天  4250电机  900W功率 3.6KG峰值拉力 14寸APC桨  平均效率4克/瓦

电机越大 效率越低下。。。桨越大 越贵!!!

4X元的2212都能达到5~6克/瓦 10寸桨 价格平易近人

本文旨在讨论一个 双/多发 无刷电机方案 比如 :C2809+1260桨之类的高效方案(8克/瓦)

使得固定翼带1KG任务载荷变得经济可行!!!(载机本身3KG左右)

双/多发优点
1,4个2212要比4250便宜  {不做限定 请以此类推} 静拉力效率更高!

2,14寸桨很容易戳地 而对于那些上单翼结构10 ~12寸桨就不是那么容易戳地了

     起落架也不用为了大桨而妥协 损失宝贵的重量

背景:托四轴的福,现在正反桨容易购得!而且会越来越便宜,正反桨消除反扭力

控制层面:更可以实现双电机差动转向 单电机停机回航 等等优点 请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结合动力系统 在标定范围内(载荷1KG范围10KM)讨论载机的综合设计

发些图大家参考下吧

美国的老鸡鸡 龙眼 其实是个飞翼

法国人的DRAC双机体设计 很莫名奇妙 吊舱上置。。。

以下是波兰一些研究机构的设计 非常了不起

网友A:
稳定性好, 载重多些 对吧。

网友B:
嗨 刚上了天行者,现在开始流行双发机,总是跟不上形势啊

网友C:
双发更省电??

按LZ所说,那么装个十来二十发,就可以用个钮扣电池飞上天了?

网友:
法国人的DRAC双机体设计 很莫名奇妙 吊舱上置。。。

这架载机吊舱上置并不奇怪,因为没有起落架,必定是机腹滑行着陆,或者伞降,如果吊舱下置的岂不是要损伤到电子设备??
所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发更省电??

按LZ所说,那么装个十来二十发,就可以用个钮扣电池飞上天了?

不知道怎么说你 ,不知什么逻辑

网友E:
用个恒压恒流电源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恒压恒流电源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是最讨厌用开关电源测电机拉力的 误差往往很大
因为电池都是有内阻和放电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好, 载重多些 对吧。

稳定性和飞机设计有关 和双发没太大关系

首先要满足重心 其次是上反角 尾容量等等动稳定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 刚上了天行者,现在开始流行双发机,总是跟不上形势啊

看你多少任务载荷啦 其实300克以内的话 天行者

甚至是翼龙都可以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发更省电??

按LZ所说,那么装个十来二十发,就可以用个钮扣电池飞上天了?

不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今天天行者刚到 啥时候有双发天行者 呵呵

网友:
上x10吧,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双发
看看俺的双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5101&highlight=x10

楼主:
其实载荷小了 经济性就体现不出来

一个30A电调就很重了  还要布长线 T插等

理想的双发临界点应该起飞质量大于2KG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不要用省电这个词
一般来说 吹秤法测得的静拉力 的数据 只对于四轴 或者固定翼吊机是比较准确的
对于飞行中的螺旋桨 螺距小的桨的静拉力往往会偏差较大 螺距大的桨数据则不会差的太离谱
我们谈论的无刷电机数据 ...
我就是说在《风力》和《风速》(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们常说小KV电机风力大风速小,高KV电机风力小风速大的意思)相同的情况下,两小电机的总功率小于单大电机吗?

楼主:
大电机效率不甚高 1楼已经叙述了

如果过了那个临界点一切才有意义

2KG起飞重量以下 单发有绝对优势 因为电调+电机有是有重量的

网友:
2KG-3K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说你 ,不知什么逻辑
引用 楼主:

不解释!!!

双发比单发经济,三发比双发经济…………二十发比十九发经济,就是说用的电机越多,电机越小,就越经济啦。那么把飞机全身都装满小电机,这飞机不就能用很小的电池飞行啦?

请砖家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发比单发经济,三发比双发经济…………二十发比十九发经济,就是说用的电机越多,电机越小,就越经济啦。那么把飞机全身都装满小电机,这飞机不就能用很小的电池飞行啦?

请砖家更正!

你玩了大的无刷电机 (900W↑)
就不会在此恬噪了

最后 为你感到悲哀

楼主:
不欲同尔等作骂街式泼妇讨论

有神马意义呢 “纽扣电池”“飞机全身都装满小电机”

您真的需要心理治疗啦!!!

网友F:
是啊!这就是运输机为什么要用多发了,航程和载重的优势以及省油,降低故障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这就是运输机为什么要用多发了,航程和载重的优势以及省油,降低故障率等

不太贴切

首先动力系统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 雷诺系数相差甚远

应该和“永恒飞行”为主题的太阳能电动飞机作比较

http://baike.baidu.com/view/49428.htm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我也上了X10,双XXD30A,双XXD2212 KV1400,双8040桨正反!没用起落架!类似于机腹部滑撬起落,在考虑定点开伞!觉得目前的FPV太过最求简单,简单并不代表绝对可靠!复杂也不代表不可靠!

网友:
赞同楼主的思路,楼主一开始就说明了,是因为目前的大无刷电机效率不高,售价昂贵、大尺寸螺旋桨售价高,且容易触地受损而考虑采用双发,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螺旋桨尺寸越大效率越高,但鉴于楼主所诉的原因,不得已才考虑用双发方案。
底下有几位跟贴的朋友确实有点过了,技术讨论贴非得用泼妇逻辑,如果没能力做出有针对性的讨论,尽可少说多学。此类人不知是否会针对我说的“螺旋桨尺寸越大效率越高”做出类似“那做一个直径1公里的桨就可以用纽扣电池了?”的反问。

楼主,我觉得你的思路很对,但用双发也需考虑不少问题,比如左右电机的同步,我对国产电调电机的性能一直持怀疑态度,单发使用无需考虑此问题,但双发特别是在两发动机距离较远的设计上,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引起重视。没有对国产电机电调做过深入评估,也许只是杞人忧天。另外就你所提的单发停机返航我也有点不同看法,无论是因为马达问题或者电调本身问题造成的故障,都需要考虑电调烧毁后bec无输出甚至是电池短路的情况,bec无输出问题可以用另加bec的方式解决,如果考虑到电池短路,为了不影响另一路马达的正常工作,在另加bec的前提下就还必须给两路马达独立供电,这样由于两块电池放电特性不一,必然又绕回左右桨拉力不同问题。

所以综上所诉,是否可以考虑双发串列布局?

提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请楼主及楼下同好继续探讨。

楼主:
是的 这里讨论的不是单独的动力系统问题

是一个载机综合设计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要权衡 是每一克都要权衡

无刷电机调速性还是很好的 首先应考虑购买同一批的电调、电机 其次可以通过遥控器混控微调

双发串列布局 滑跑起飞/降落 后桨工作在前桨的滑流中 并且后桨容易触地

比如MAJA那样的载机 起落架势必要加高

其实FPV载机一般动力配置都比较小 推重比在0.6~0。7 如2个中坏掉1个电机仅就动力而言很难飞回来的

还是指望滑翔回家吧

无刷电机空中停车事故还是挺罕见的 因为外转子结构简单 摩擦部件少啊

其实FPV有很多细节问题 比如FPV载机常见的塑料舵角 (有人非要用它飞3000米)

其实安全隐患是比较大 特别是低温时

如果换成玻纤等材质 会好得多

网友G:
我偏好大翼展的飞翼,类似以色列Orbiter那样的结构,但用泡沫材料主翼强度不靠谱,酝酿用复材做。
现在在泡沫芯+表面玻璃布和轻木结构翼肋+玻璃钢蒙皮之间纠结,前一种结构制作方便,但强度肯定没有后一种好,而且没有可重复性,想做第二架又得重来一遍。
后一种结构强度明显优于前者,但费时费事,做阳模翻阴模,还得找地方激光切割骨架,辛辛苦苦做完后可能只做一架就完事了,投入产出比严重超过本懒人的底线。

不知VINTAGE30有何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发比单发经济,三发比双发经济…………二十发比十九发经济,就是说用的电机越多,电机越小,就越经济啦。那么把飞机全身都装满小电机,这飞机不就能用很小的电池飞行啦?

请砖家更正!

有一款空机 性价比高 是不是买100架 就只要一块钱了? 买1000架 1毛钱就可以了?
比如说超市搞特价, 30KG 的大米卖100一袋,而50kg的大米 卖200元一袋
你是不是买100袋 30kg的就只要1元钱 买1000袋 只要0.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偏好大翼展的飞翼,类似以色列Orbiter那样的结构,但用泡沫材料主翼强度不靠谱,酝酿用复材做。
现在在泡沫芯+表面玻璃布和轻木结构翼肋+玻璃钢蒙皮之间纠结,前一种结构制作方便,但强度肯定没有后一种好,而且没 ...

复材的标准制法应该是CNC阴模制作的 这样外表很光洁 内部用轻木+碳纤等复合结构作支撑薄壳结构

玻璃钢鸡翼其实很重(相对轻木) 也容易久置变形

不过具体操作还是要慢慢来 区分市场上那些树脂 固化剂的牌子就很头痛了 买E51就N多牌子 不知真假

不妨先试制一个小比例验证机  看看树脂啊 布啊质量怎么样 做做应力测试

我也在筹备一个行程6090的CNC  玩复材确实要先准备1W再说 比较麻烦

一个更经济的方案 就是AUTOCAD绘制轻木结构图纸 激光委托加工 就省下了买床的钱
轻木蒙皮 局部受应力部位复材加强一下 贴点玻纤布神马的

泡沫复材结构我不好说  因为泡沫CNC走丝精度都是很差的 正负1MM都有可能
特别是切较大翼展的零件时  那个走丝的精度是相当的差啊

楼主:
要注意一点

飞翼做大了 不好手抛了 原因是其翼载荷本身较大 起飞速度也必然大(超过10M/S)

人的手是抛不出来10M/S的 所以只能滑跑/弹射

网友:
感觉VINTAGE兄所说理论有点矛盾。
已经明白桨距小带来的高拉力功率比是有了速度就不靠谱的,为什么还要说大电机效率低呢。虽然它静态拉力功率比不高,但是螺距速度高啊,能飞出速度来。而且据我所知飞机模型都是大的翼载高,飞行速度快,大电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在我看来,双发机好处主要是摄像头前方没有螺旋桨影响。可靠性方面,坏了一侧动力,不影响另一侧,除非动力电池是分开的。而坏掉一半动力之后靠剩下的一半飞回来,总比全靠滑翔要好一点。

单发航模的结构和配件等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成熟、易得、好用的。双发的话还是有些个问题,比如想装成固定在电机附近的主起落架那种形式,机翼强度,起落架缓冲性能之类的问题都要好好考虑,才能设计出靠谱的方案。

楼主:
桨距小是 指桨的螺距 你认为1260的螺距还小么?

静态拉力和动态拉力是不一样的 其影响差异已述

大的无刷电机 到底怎么样 试试就知道 你也可以看看坛子上几个装4250的载机可以飞多久 善待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
 无刷电机是越大效率越高的
因为电机损耗主要在铁损
而大电机,矽钢片相对越薄,铁损就小
另外加工的相对精度也高,机械尺寸误差带来的损耗也越小------------比如定转子之间的磁隙,因为加工精度和轴承原因,最小假设只能做到0.5mm,那么在小型电机上,与直径的比值可能为1:100,在巨型电机上,这个比值就成了1:1000,因此因为磁隙带来的损耗就越小

网友:
飞多久就不知道了。。。这个跟很多东西有关,载机气动效率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搞个3米翼展电滑配相对较小的动力和很多电池,估计能飞很久。
而现实里能够很适合作为这种载机的大尺寸飞机怕是也不多。

而且飞机速度快了以后可能得按航程算,因为想要小功率慢飞也难。如果按时间算那先装上够大够多的电池再说。

可怜我的50E到现在也没装起来,突然变穷没钱了,扔在那两个F3A风格的1.4M飞机,三个电机,一时半会搞不来舵机和电池了,郁闷。。。

网友:
2809配1260?是不是用很低的转速换来的高效啊。简单地说就是功率其实很小。
大飞机要做成这么高效也有可能,请参考人力飞机的设计——巨大的螺旋桨一只,慢速飞行。

楼主:
XXD的加工精度都超过了0.5MM 毕竟是模型电机 很小的 不是鼠笼电机那样的粗家伙

其实一般无刷电机的瓶颈在于 输出转速扭力和油动引擎没法比 不得不用比同级油机大一圈的桨

这个桨和无刷电机的输出扭力必须在一个比较经济的平衡点上 不然电流太大 成了抽电机

航模电机不能等效于电机拖动问题理解 因为还存在螺旋桨的空气动力转化过程

其实铜损也好 铁损也好 磁损也好 摩擦损耗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模型电机厂家那儿也解决的差不多了 无刷商业化都N年了

自制电机成本很高 除了轴承都是 非标件儿 不划算

网友H:
如果用同等功率作为同等级别的依据,其实电机的特点是扭力大(要么外转,要么带减速器),所以才会用比油机大的桨。而且电机扭矩特性比油机好,转速越低扭矩越大,更适合作特技动作。
用超大桨,上减速器就好。

至于效率,电机的效率可以认为是飞下来不怎么热就算效率不错。可是这种较轻负载的工况对电机稍微有点浪费——用小一号电机超额使用的话重量还能轻,不过工作效率会下降。

而螺旋桨的工作状态,虽然有公式但是仍然是比较复杂的东西,不大懂,按通常的说法桨大的效率高,那么同等功率的电机和油机比,螺旋桨效率也更高。

我主要意思是说,大FPV,得先在飞机本身这一块下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同等功率作为同等级别的依据,其实电机的特点是扭力大(要么外转,要么带减速器),所以才会用比油机大的桨。而且电机扭矩特性比油机好,转速越低扭矩越大,更适合作特技动作。
用超大桨,上减速器就好。

...

 赞同

网友:
这个重量级别的飞机,估计单发在效率上是有优势的。
但对于FPV来说,单发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基本要做成后推布局。后推的布局缺点还是有不少D。。。。
考虑到这一点,双发就有些吸引人了。

楼主:
飞机这一块 翼型RG15 2.5度安装角 就差不多了

再深入就超过RC模型范围了

网友:
倒也是。反正如果用3D客串载机的话时间不容易特别长。
不知道现在已经在飞的载机都什么设计,FPV还真是必须持久才会爽。
本穷虽然已经没法继续装机但扔不放弃对FPV的YY

楼主:
和打牌算起来 模型算是有益身心的消费

网友:
我的闲钱都买自行车了

网友:
分配上计划的好点就好啦,现在郁闷。只有一架小鸡是健全的。
我烧车比航模久,航模算是圆小时候的梦吧。自行车快烧到头了,不是说我买了五六万的高档车,而是在换了十来辆车之后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可是资金也都烧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双发更省电??

按LZ所说,那么装个十来二十发,就可以用个钮扣电池飞上天了?

纯属抬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纯属抬杠

顶楼上,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会走极端,这就是抬杠!!
而且此人抬杠不止一次两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材的标准制法应该是CNC阴模制作的 这样外表很光洁 内部用轻木+碳纤等复合结构作支撑薄壳结构

玻璃钢鸡翼其实很重(相对轻木) 也容易久置变形

不过具体操作还是要慢慢来 区分市场上那些树脂 固化剂的牌 ...

多谢VINTAGE30的热心讨论,轻木机的强度重量比确实是别的材料很难达到的,但我始终固执的认为复材的看着就比轻木的“爽”。
反正吹水不上税,就先随意讨论着,真要等开工做,还不知道哪个朝代了。
我对应力分析和测试方面一窍不通,VINTAGE30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 借用模友大漠残壁图片

楼主:
当然还有很多软件可以实现力学计算仿真 不过仅仅是仿真而已
你永远也不晓得你买的一根几块钱碳管的参数是多少
所以还是用土办法压吧
真飞机也是这样的 不过要更精确

网友J:
标题

双发真的省电吗?请问某人家开一台空调和开两台空调的月用电量相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还有很多软件可以实现力学计算仿真 不过仅仅是仿真而已
你永远也不晓得你买的一根几块钱碳管的参数是多少
所以还是用土办法压吧
真飞机也是这样的 不过要更精确

http://www.xtremeair.de/web/images/300/ ...

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一直傻傻的在想要用什么传感器去测应力,再次感谢

网友K:
这贴层次较高,从完全不懂的人到几乎完全懂的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贴层次较高,从完全不懂的人到几乎完全懂的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发真的省电吗?请问某人家开一台空调和开两台空调的月用电量相同吗?

如果都是同等功率当然是两台空调用电量大,但是你没仔细看楼主的设定,两个2212和一个3542对比,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