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上使用260mg舵机问题

楼主(2011-05-10):
给sport准备了260mg,换了大舵机侧畔,装上后发现舵机和十字盘的连杆不能垂直(舵机太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球头可以替换,连杆垂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260MG的舵臂有替换的吗? 原来那个白色太丑。

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可以把舵机装在里面.  然后加上垫片,或者用500的球头.

网友:
垂直干啥   我就直接用的

一个练习机  就别讲究什么线性的手感什么的   皮实就行

网友B:
我也正在安装中,260MG + 飞越的侧板。
螺距和副翼两个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里面。
升降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的外面。
球头3个全部朝舵机内侧。
舵机臂用一字的,剪掉一边,另一边也剪短一点,只留3个孔位,球头装第二个孔。
摇臂与DS520之类的通用。

另外,我的260MG有嗡嗡的声音,有时动一下摇杆就没有了,但有时动摇杆都没用。
你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安装中,260MG + 飞越的侧板。
螺距和副翼两个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里面。
升降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的外面。
球头3个全部朝舵机内侧。
舵机臂用一字的,剪掉一边,另一边也剪短一点,只留3个孔位,球头装第 ...

谢啦。
有一个舵机也有你说的现象,有点很小的声音。。偶尔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舵机装在里面.  然后加上垫片,或者用500的球头.

 500 的球头比450的长些吗?好像都是M2.5的,450是M2的,如何能用呀?
如能用,求500球头链接。

500的球头尺寸如下:(球头A与450的一样,难道是用球头B吗? )
球头A(M2x3.5) x 4(Φ4.75x8.18mm)
球头B(M2x3) x 2(Φ4.75x9.77mm)
球头D(M3x3.5) x 2(Φ4.75x17.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安装中,260MG + 飞越的侧板。
螺距和副翼两个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里面。
升降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的外面。
球头3个全部朝舵机内侧。
舵机臂用一字的,剪掉一边,另一边也剪短一点,只留3个孔位,球头装第 ...

嗡嗡的声音我也有,即使拆掉舵臂也有,5.25V上小点,6V上大点。

网友:
我用260的原装舵臂,450sport上原来的连杆、球头,安装后基本垂直;

改天上图。

楼主:
正在把舵机安装到内侧,整洁多了。

DS520,510 舵臂通用,但是TB上没有单卖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通用的。 知道的XD 请PM个地址啊。

网友:
我也不垂直

网友C:
我也是用500球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500球头的

你是用的500哪种球头呀?能给个图片吗?

网友:
同楼上问

楼主:
螺距和副翼两个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里面, 升降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的外面, 球头3个全部朝舵机内侧。

根据这种方式安装效果非常好,连杆稍微斜(目测仔细看)。Pit 和 AILE 舵机内侧安装后,舵机深度和机身厚度基本相符合,非常整洁。
没有必要换500球头。

网友(2011-07-01):
没改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2011-11-02):
引用 楼主:
螺距和副翼两个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里面, 升降舵机的耳朵装在侧板的外面, 球头3个全部朝舵机内侧。

根据这种方式安装效果非常好,连杆稍微斜(目测仔细看)。Pit 和 AILE 舵机内侧安装后,舵机深度和机身厚度基本相 ...

不错,好主意!!!

网友:
不存在啊 我的改了冰人上侧 基本是直的

网友:
改260主要是因为410m太脆弱吧?猜想  也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