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思冥想了几天,也没有得出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求建议~

楼主(2011-05-11):
计划打造一个小型的DIY木工工作室,主要想设计制作一些木制品类的小件,大致有些1:各种几何体的小木盒,要求有精确的榫卯结构。2:各种几何体的实木类小件,也是尺寸较精确。
空间不大,10平米内越省空间越好。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设备噪音,一定要控制在50~60分贝内(不算墙面天花的隔音措施)。现在主要纠结在机电类设备不知该上什么东东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查了几天,发现现有木器类加工设备都伴有很大噪音,难道就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吗?或者自己D一些设备?以上考虑可以假设不差钱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A:
怕影响邻居,还是怕自己失聪
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差别还是很大
怕影响邻居,木工机械噪音又是巨大,估计很难改善
可以把楼上楼下邻居的房子,买下来,搞整栋独立的住宅楼私用
费用在200万到不封顶
如果不巧住在上海汤臣一品,一栋楼可以买下一个F-22战斗联队
也就是我们说的空军师
怕自己失聪,买耳塞,0.5元-2元封顶

网友B:
 沙发就是沙发,有见地。。。。。。
搞一个小点的雕刻机吧。。。。啥都有了,俺也是这个打算

楼主:
呵呵~多谢LS天马行空的建议,怕影响邻居我可以做四壁隔音处理,不用买那么多房子。怕失聪更简单啦,就如你的建议一样带耳塞即可。但是我的要求不是这样的,比较特殊,具体来说可以假设这样的场景:当我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范围内制作这些东西时,有可能老婆大人过来视察、指导。亲朋好友来此边看边聊边干活。在悠扬的音乐声中能轻易、高效、干净、利落的完成一个小件的制作。呵呵~无论是视觉环境还是听觉环境、甚至触觉环境均有上品表现。要打造一个类似休闲吧空间的感受氛围。绝不做成木工加工作坊一样的环境。

楼主:
雕刻机对木板头部开榫卯的工作很没有效率(相对电木铣加榫卯机),也很笨拙。若是能稍加改造倒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A:
还是在不差钱的情况下
去买两台最小型号的库卡机器人手, 联合加工
注意,一定要放到房间的最最角落
以免误伤围观群众和亲友
这是我能想到最有情调的工作室了
如果我有钱,就这么搞
有机器人,神马设备都是浮云
夜深了,思路比较不靠谱,
楼主勿恼
7弟弟,明天不要说我灌水就可以
其实,码字很辛苦
尤其笔记本搁在肚子上,很痛苦

楼主:
看来我这句不差钱让LS兄弟记着了,句句不离不差钱。 好吧,我承认我错了!不过机器手还真的考虑过,马上否决了,根本就不是我要的东西,况且机械臂很专业,每种型号能加工的东西其实很有限。用机械臂加工一个简单的小木盒,人会疯掉的。

网友C:
XY行程稍有的雕刻机,不必追求Z轴行程。
主轴稍微静音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原来我也在家里玩,但是空间有限。很快就堆满了。
目前在外边租了个房子,也快满了。。。。。。
原来在家玩的时候噪音我是这样解决的。
1。由于一面是窗,我就把另外3面墙和吊顶贴了吸音板。窗那边我换了3层塑钢窗。
2。机器的震动也是要考虑的问题,我把地板起下来换成了橡胶垫。
3。机器的底座,选用厚的板材(千万不要用人工合成的),减少共振鸣音。
4.最头疼的就是高转速的锯,开木头的时候太可怕了。无法解决。

网友E:
楼主……建议取消这个念头,加工时除机械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声音来自被加工的木头,除非你要解决木头的振动,可以这么考虑…将加工的木头完全浸末在一个大水池中…可能…或者会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切削本身就会有噪音,而且巨大
加上电机的,轴承旋转的,当然这个可以控制得很好
扰民不可避免
还是建议用大量的吸音板,可以去查阅相关的音响发骚论坛

网友:
可以把电动工具的转速改到几百转,这样想发声都难。

楼主:
多谢兄弟们无私的建议!尤其是木头的思路,对我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受教啦。我一直在想:关于加工木头,手工做法的声音很小,一旦使用电机、旋转就会发出很大的噪音,这其中电机的选择和传动最为关键,其次就是工件装夹的刚性程度。或者工件移动中的稳定性不好处理.
木头兄弟说的那三点非常重要,尤其第一条,其实我也是在如何选用电机和运动部件上迷茫中,运动部件和刃具应该比较好解决,买到比较高质量的配件安装使用即可,就是电机不知该如何选择.
现在正在对木头的削切原理努力学习中~

楼主:
木头木脑~ 木头说木头,高板凳,低桌子,都是木头

网友F:
电锯锯木头的声音基本上会让人发疯,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手锯,声音小。
做小盒子用手工基本不会有什么噪音,就是人累点:)

网友G:
木工工作室还谈什么优雅,那么多灰尘,难道还想别人坐进来喝杯茶吗,估计别人都不想进来,如果是在家里,建议楼主不要搞了,会把家搞的到处灰尘的

网友H:
记得坛子里有当初有个木工牛人的视频,是个老外,机器就订在墙上,占地面积非常的小,建议找找,估计那个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I:
如果效率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用三相异步电机作动力取缔木工机械的高转速串激电机,噪音可降下很多,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很多人担心转速不高时加工面不够平滑,但经过试验,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的,反而除尘这个环节才是最头痛的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我也看过。好像那套东西叫woodrat。
用木工修边机(好像是,对木工工具不太熟),加上自制的一种夹具,可以很方便的制榫。

网友C:
综合考虑,没有一招致敌的办法

网友:
木工活的噪音基本集中在两三个地方
1:开料,大多噪音巨大的木工活全由这里来,主要是圆盘锯高速切削木头,圆盘锯片本身的高速旋转切削中的高频振动就是个巨大的噪声来源,另外木头本身也有共振

这个部分的解决办法,可以考虑用台式木工带锯,这种工具因为带锯相对柔软些,共振声没那么大,线速低些,而且适用范围也比圆盘锯要广

2:隼卯,由于大多数隼卯部件都需要用木工铣之类的工具去制作,木工铣属于高速旋转加工设备,本身电机就有很大的噪音,主要还是由于木头的特性,需要高速小切削量的切削方式才能保证被切割端口平滑不起毛刺,另外可能因为精度和加工强度的问题,木工机械大都设计的比较单薄,很多地方都是铁皮或者铝框之类的低强度高共振部件,也造成共振声的进一步扩大
这个部分的解决办法可以考虑整台16V或20V之类的铣床,再自己做个专门弄隼卯结构施工用的支架,毕竟金属加工机械,刚性更好些,共振率也更低,就算主轴相对高速(和木工铣转速比还是差些意思),但是噪音就会小很多

3:敲敲打打时候的造音:这个部分基本是人为敲打产生的,例如锤子敲击板料时候产生的共振声,和桌子腿传递到地面产生的共振,这个部分可以对桌子进行一定的处理,在地面上垫上一层泡沫,然后再在上边铺层地板之类的硬面,桌子放上边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地面的传递,至于敲击产生的噪音,基本没法避免,只能说通过错时施工的方式,或者把敲打场地挪到阳台上,尽量把需要敲打的活挪到白天干,这样基本能保障全天候能开工

以上~~~

我也是动用了以上的一些解决方式,现在基本夜里10点~夜里2点施工,没有出现过扰民的情况

网友:
楼主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用一种六合一迷你小机床几百快线( 可车.可磨.可洗.可锯 ·····)可加工软金属

网友(2011-07-04):
好一点的台锯声音小很多,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