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p70四冲后桨垫怎么拆下来!我用酒精灯烤了,不行。是不是非要用拉马?

楼主(2011-05-11):
请教asp70四冲后桨垫怎么拆下来!我用酒精灯烤了,不行。是不是非要用拉马!请拆过的同学指教!

网友A:
如是分解发动机的话,拆除所有其它部件后把机体放在木板上,曲轴输出端向上,带平螺母再垫一硬木板用榔头轻敲击之。
如不是分解发动机的话,用一平口台钳夹住后浆垫(垫上木片!!!),曲轴输出端向上,带平螺母在垫一硬木板用榔头轻敲击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是分解发动机的话,拆除所有其它部件后把机体放在木板上,曲轴输出端向上,带平螺母再垫一硬木板用榔头轻敲击之。
如不是分解发动机的话,用一平口台钳夹住后浆垫(垫上木片!!!),曲轴输出端向上,带平螺母在 ...

我也遇到LZ同样的问题,用LS的方法解决不了,不仅轻敲击之解决不了,重敲击之也解决不了  太重怕出问题,只好等需要换轴承的时候再来想办法了
如果LZ找到合适尺寸的拉马麻烦来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LZ同样的问题,用LS的方法解决不了,不仅轻敲击之解决不了,重敲击之也解决不了  太重怕出问题,只好等需要换轴承的时候再来想办法了
如果LZ找到合适尺寸的拉马麻 ...
用台钳压之!
那浆垫就是一个锥型配和,与钻卡头的一样的,稍用点力就会脱开,但力道要与曲轴平行。你拆不开只有两条一是离道不对;二是力度不够。
轴头垫之铜或铝敲打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必须用拉马!我已经尝试各种方法!决不可重敲!三叶材料不行~重了会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必须用拉马!我已经尝试各种方法!决不可重敲!三叶材料不行~重了会变形

请问LS的拉马是自制的还是现买的,请给个链接  三叶的东西加工精度、材料是不很到位,也许有的轻轻敲就开了,像我的和LZ的估计属于难开的那种  另外用台钳夹桨垫也不怎么好,夹紧对桨垫有更加握紧的作用,直接机匣垫木板敲的话敲击力又直接作用于小轴承内圈,感觉都不怎么很正道。还是跪求拉马一个

楼主(2013-04-02):
引用 网友B:
请问LS的拉马是自制的还是现买的,请给个链接  三叶的东西加工精度、材料是不很到位,也许有 ...

我已经买了拉马,很好用,不用加热,一转就拉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拉马,很好用,不用加热,一转就拉出来

我也买到了,HAPPY MODEL买的。

网友:
工具,工具,玩航模到底工具一定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