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暴力点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四旋翼在油门收死的情况下从高空掉落 然后开油门 这是他能自己恢复平衡状态吗。。。

网友A:
看是什么飞控啊 如果本来就没自动平衡功能的话 就不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算有自动平衡的飞控 我只知道KK和MK飞控

网友B:
顶楼上,
能否介绍一下配置

网友C:
很猛。。。有万一炸下,就损失了

网友D:
麻烦给大伙看看配置情况如何
遥控器
飞控板
电调
电机
等等。。

网友E:
好机机啊

网友F:
果真很好!

网友G:
我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