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请教北田2122舵机问题

楼主(2011-05-11):
1,刚入手450,装机后发现螺距为+11,0,-11的时候,协盘是水平的(用的XG7控,通过左右舵角调整使得三点协盘水平)。推动螺距控制杆,让协盘从螺距为-11升高到+11度的过程中协盘不是水平上升,而是在-11到0的过程中螺距舵机(左侧)要比右侧的副翼舵机升得快。在0到+11,右侧的副翼舵机比左侧的螺距舵机升得快。
2,三个协盘舵机,有一个舵机,不通电的情况下手动摇臂只能转动150°,而其他的都可以转动180°的样子。这是什么情况?
3,油门推在4%-8%飞机抖动,8%最明显,过了就不抖了……这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1-06-23):
不懂,,求解~!!!

网友:
第三个问题是共振  主要是飞机震动没排好   基本450都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不晓得
第一个问题   lz的飞机肯定不是pro   当舵机行程一致的时候  长连杆的舵机在十字盘上的效率大一点
就是说长连杆的舵机连接的那个十字盘球头会台的高一点       正确的方法是3d模式下油门终点  舵臂水平 盘水平  啥都水平   然后油门到两端通过舵机行程调整十字盘     如果舵机两边行程不一样的话······  我也是用2122  暂没有两边行程不一样的问题       pro的话是后面这个斜盘舵效率最高  要适当减少一点点舵量  ···       都是在舵机理想的情况下
以上是自己平时的一些总结     有误请拍